用STM32F103 ADC采样这样的波形用什么算法滤波呢?

楼主(2011-12-06):
遇到附件的波形,用ADC采样回来,但不知道如何过滤干扰,请大家给个方向

网友A:
看不出你需要测量的是什么信号?300多k的高频信号。这个STM32的ADC有点难度吧?

网友B:
的确是有难度

网友C:
图里哪个是噪音,哪个是波形?

楼主:
水平直线是100Hz正弦波形放大后的状态,上面叠加垂直线条是干扰

网友D:
先看看自己的VDDA/VSSA, VREF的滤波电容是否足够接近MCU管脚?
是否有大平面地或者模拟和数字部分的电源和地是分离的?
你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的。

网友E:
如果用rc,会有延时,软件处理吧,简单的是去大,去小,求平均,高档点的就是SINC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