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画的板,求各位大侠点评(准备在外面打板)

楼主(2011-12-06):
第二次画两面板,求各位大侠点评,  。 。  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不是吧 ,为什么28个人看,没一个人肯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呢!

楼主:
唉。 。 。 。 。 失望了

网友A:
兄弟,你的图看不清楚,看的眼疼。放大了看给人一种朦胧的感觉

网友B:
的确,最好上传PDF文件

楼主:
4、5L 说得对 。 我上传PCB文件

网友C:
容易短路 距离太近了

网友C:
这部分可以拉拉直,过孔和走线可以拉开点距离

网友C:
非要从引脚中间走,焊盘可以改椭圆,增加点距离,防止短路

网友C:
其他地方就不依依例举了,
总的来说,过孔和走线距离太近了,万一找了家工艺不好的板厂,很多地方都是会短路的
既然你板子空间足够,那就尽量距离远点

楼主:
谢谢jjjyufan的建议

网友D:
一般板子要固定孔吧?

网友E:
画成这样已非菜鸟,楼主比较谦虚。
看不清你加了泪滴类没有。

网友A:
布线间距太小,很多线原本可以不靠近焊盘,这样很容易出问题,例如R9-R19完全可以再向下移动一些;有些线完全可以有更好的走法,例如NETS1-2、LL13,有些布局可以再更改一些,这样布线可以更方便一点,例如R20-R24可以调换一下;等等,有不少需要修改的地方,慢慢来,现在已经不错了。

网友F:
菜鸟路过,一起受教了。

网友G:
布局似乎可以在改进一下,一个好板子首先得是一个漂亮的板子,你这板子焊出来肯定不是很漂亮!

网友H:
总感觉大电容没起到滤波的作用呢?应该是电源先过大电容,再进板子里,你大电容放的太远了

网友I:
布局不错啊。菜鸟?

网友J:
这块板现在不要急着去做,就算现在不出问题!以后一定会出问题,你想都想不明白的问题!
我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
1,布局要好好的改下,例如:单片机周围的期间一定要离它一定的距离!包括晶振!最好2MM以上,(还有很多线与线,与引脚的距离已经小于最小设置距离了,都报警了,没有看到吗?)
2,AR2附近的走线,好好调下。
3,R3,R7  布局、布线都要改下!
虽然你知道底层和顶层的线最好是垂直走线,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走线首先要合理!
好好的改下吧,多在网上看些,别人总结的经验吧!
还有些问题你可以好好的查下,

楼主:
绿色的那部分  是故意的,   那两个绿色的大框是16X16点阵,我准备用排母价高,然后下面放一些芯片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K:
能不过孔就不过孔了。。。

网友L:
除了电源线,地线画太细外,其它我不觉得有大问题,pcb布板永远是个有遗憾的设计,不要太纠结,抓住关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