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竞赛被骗

楼主(2011-12-06):
今天竞赛选拔考试,我是第一个交程序的。等把硬件电路接好只上机调试了10分钟把1864的显示搞掂。它教的学生就交程序了,叫我让开,让它的学生来,它的学生调试了35分钟后什么到没有,就是说一点反应到末,接着它的另一个学生过来调啦,调了6分钟有12864和18b20调通,让我觉得他很厉害。后面看着看着就觉得奇怪后面程序没有动作(共有12864...18b20.....8位LED...直流电机....凤鸣器)后来得知根本没写。大约过了8分钟后某老师开始点评,说它的两个学生写的多好多好,程序是多么规范(一个一点显示都没有,另一个只写了一半)说我写的程序不规范,主要说变量名。  还有在外部中断程序中加了20ms的延时。我当然跟它争辩可惜它口大我口小。    最后还是失败告宗于竞赛擦肩!!                本人发这帖的原因不是为了发牢骚,只是跪求大虾在外部中断中加20ms的延时是否致命??感谢

网友A:
兄弟我支持你一下,现在啥摸样的老师多有!!!走自己的路对吧!!!呵呵

网友B:
“跪求大虾在外部中断中加20ms的延时是否致命??感谢”
如果是在比赛中(赶时间),而这样能实现效果,且对于这个应用没有问题就可以用。

如果在实际产品中这样用,直接回炉重炼。。

网友C:
这要看你的外部中断是干嘛用的,实时性要求是否很高。如果实时性要求不高就可以,但是那样你可能就不会用外部中断了吧

网友D:
就你这种把别人的老师写成“它”的鸟水平,先学学做人吧,学什么技术,可耻,败类

网友E:
是啊,看见“它”我一头雾水

网友F:
你遇到2b了.
但是的确20ms有点扯淡

网友G:
有这等事????

网友H:
最近像是很流行2b青年。。。
明白的,不明白的;
糊涂的,装糊涂的;

网友I:
20ms对你来很短无所谓,对单片机它是很长的

网友J:
20ms做初始化可能没事,但程序跑起来会影响按键扫描和显示部分功能,不过还是那老师的问题..你不错了我读了4年啥都不会

网友K:
你老师只有最后一句话是正确的。

网友L:
中断处理尽量快

网友M:
老师也是人 水平有高有低 但是你也不能直接用“它”吧  虽然我对很多老师也不待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