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荐低纹波稳压电源元件

楼主(2011-12-06):
现在在做一个项目,是在原来前辈的基础上改进。
现在需要一个比较好使的低纹波稳压芯片。要求是
带 使能端(因为这段不是很常用,方便主控板触摸屏控制)
   提供3.3V ,5V和-5V电压。
先前学长用的是AMS1117,所以我必须找到比他更好的,否则,就只能沿用他们那部分

网友A:
你的最大输出电流要求多少!!!

楼主:
1A 应该足够!只是为一个信号采集和两片ARM一片单片机供电

楼主:
3.3V也可以不用带使能!但是+5V和-5V是最好带使能

网友B:
3.3的可以用个TPS76333

网友C:
不要求效率就用线性的稳压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