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 banking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12-06):
见别人写程序,程序分成两组,BANK1 和BANK2,是什么意思?
用的片子是C8051F120,有128K片内Flash,分四个bank,编译时程序不是自动bank1满了自动放到BANK2里面吗,难道还能控制程序放在那个Bank里吗。

网友A:
不能自动

楼主(2012-06-06):
2# ayb_ice 没明白

网友B:
超过64K要分块,可以把函数放在不同的块,具体放在哪个块还是有差别的,你看一下KEIL C51的用户手册,提及这个问题。

网友C:
第一个bank比较特殊, 有些段必须存在于该bank, 所以编译器不会把它塞满, 后面的一般依次塞满, 除非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