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除Flash 问题?

楼主(2011-12-06):
问一下擦除Flash sector 或者 Block的时候送地址必须是那个sector或者Block的第一个字节地址还是属于同一个 sector 或者 Block的任意一个地址都行?

楼主:
我还是自己试一下吧,问人不如求己,唉

网友A:
擦除是以block为单位的,因此,发的有效地址只能是block地址。

网友B:
何必给自己找麻烦呢。
给第一个地址,如果你要是块中的任意地址,那擦除时做一个与,把后面的全与成0就是了。

楼主:
不用自己与,芯片帮你与了,试过了,哈哈!

楼主:
用的W25X80,不知道其他芯片的情况!

楼主:
只试了Sector 擦除,没试Block的,用的芯片不一样估计结果可能不同,不过设计芯片的时候应该考虑这些问题,拿来的时候最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