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试过用环氧树脂或其他胶封线路板没,谢谢

楼主(2011-12-06):
请问环氧树脂在100度的烘炉下,会不会软化。现在市面上有软化环氧树脂的液体(是否能软化?)。请问什么型号的环氧树脂解不开。我想要的效果是恒温不软化。任何液体也解不开。  如果环氧不行。还有其他胶理想吗?  多少温度下才能融化环氧树脂?请帮帮忙谢谢

楼主:
谁帮帮忙啊

楼主:
我想把产品封好不被抄袭, 请问有电木粉行不行?

网友A:
电木粉固化温度一般为150度,
环氧树脂固化温度为60~80度,能忍耐的温度要看什么固化体系,具体配方不一样,产物性能也不一样,有热变形温度达到四五百度的环氧固化物。
看什么固化体系了,具体配方不一样,产物性能也不一样,有热变形温度达到四五百度的环氧固化物呢。
用常见的环氧经过适当配方,耐热250度丝毫不变形,当然不会变软或有其他变化了。
不过,即使是最普通的E型环氧的胺类固化产物,加热到190度也不会冒烟分解挥发着火,呵呵,当然会非常软,没有一点强度,一触即碎!
存心想**的话,是有药水的,那些**公司就是靠这吃饭的.

楼主:
哎,找种不能融化的胶也挺困难的:(。    不保密出去的产品泛滥了就不值钱

楼主:
就是说电木粉也有液体的把它软化?

网友A:
是用激光一层层剥的

网友B:
真有价值,找几个民工拿刀慢慢就刻出来了:lol
一个5000块!

网友C:
树脂防抄袭的作用不大

楼主:
那有没有其他胶封板子?

楼主:
顶~~~     谁知道啊

网友D:
防止抄袭这个办法没用!还是另想办法是

网友E:
不存在任何液体都无法溶解的有机材料,更何况还有其它手段,对付加密不能靠这类办法。

网友F:
做电源的,用刀就搞定了,哈哈

网友G:
防不能这样的

楼主:
那有什么方法能保密?     是不是每一种材料都有液体能溶解?   电木粉也能溶解吗?

网友H:
呵呵 这个办法没用的,就是IC的封装也容易破,还是从电路和程序设计着手,加大**难度才是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