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165的问题

楼主(2011-12-06):
(无正文)

网友A:
你应该加5V测电流。。。注意输入要接一个确定的高或低电压

网友B:
只知道测电流是对的,测电阻的没见过。

网友C:
呵呵,测电阻啊。  拿另外几片165再测下电阻,可验证是不是坏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只有一片。测电流的话,多大电流算好的,多大电流算坏的呢?

网友C:
是vdd和gnd  90多欧,那极有可能有稍微的短路,可以上电测下电压是否正常啊。
芯片除非发烫过,不然很少坏的。

网友D:
程序的可能性99%,芯片的可能性1%

网友B:
电阻比对的办法,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用的办法,电流多大应该去看Datasheet,不带负载,也就1u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