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楼主(2011-12-06):
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大家来说说原因。
CPLD_OUTPUT1是从CPLD输出的信号,当CPLD_OUTPUT1H电平(3.3V)时,输出OUTPUT1竟然是13.65V,这个怎么理解?当CPLD_OUTPUT1直接接到3.3V电源上时,OUTPUT1输出也是13.65V,不存在驱动能力不够的问题?为何输出竟然比输入好高?怎么理解,大家来说说?

楼主:
电路如下:

网友A:
调下输出电阻试试?你这个D12输出应该是多少?

网友B:
原来如此

楼主:
输出没有接负载,就是悬空的。那就应该是12V啊,怎么可能是13.65V?多出1.65V哪来的啊?

网友C:
类似二极管悬空测得的电压是不准的,这种现象我也观察到过,
可能是把电波啊、感应电啊整流了。

网友D:
楼主的测试方法不对,测的结果是空中感应电压而非IO的输出。

网友E:
就是空中某点(此点受板上分布电容等参数影响的电压)的电压,

你在测量的输出点接一个10K电阻到地  再测量

网友F:
电源的纹波被整流了。

网友G:
将R45减小或短路,应该能测到正确的.
OUTPUT1应该是个高阻浮空状态,小电流信号进入容易受到其它干扰.
10楼的方法可以,在OUTPUT1下拉电阻.

网友H:
光耦的接法感觉这样不是太好,对IO来说吸收电流会好些。这样可以减少CPLD的功耗,使其不至于发热。

网友I:
R44太大了,一般的光耦需要5-15mA的驱动电流,不然发光不够。所以output1就有各种可能了

网友J:
是说OUTPUT1的电压竟然比电源输入+12V还高吗?

有几点可能:
1、万用表或者+12V电压不准;
2、对电源纹波整流获得的峰值;
3、控件感应整流后获得的峰值;
4、光电池效应

后面几点的前提是OUTPUT1端是悬空或者高阻的

网友K:
我猜测量方法不对吧,两边地是隔离的,用CPLD的地测量12V是有可能出13.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