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PWM问题

楼主(2011-12-06):
请问,我用TimerA0产生一个pwm信号,如果我想将ta0ccrx的值赋一个变量c,改变c的值可以改变pwm的占空比(比如让c从1000变化到2000,然后再从2000减小到1000,循环变化),为什么我把c的变化写入看门狗计数模式中断函数中不行?pwm占空比不变化?怎么解决?

网友A:
楼主把c的变化写在看门狗中断函数外可以吗?

楼主:
c写在外面无法实现定时变化啊~

网友B:
c值改变后要写回ta0ccrx寄存器才会有效

如果有写回去,考虑下是不是被编译器优化掉了?
加个volatile在申明c变量的前面,或者关掉优化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