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复位问题

楼主(2011-12-06):
如图,我用809作复位,VDD33B是系统主电源,上电复位,外带按键复位操作。
另外一路VDD33A是另一系统的电源,由于二者时序上的问题,当VDD33A上电的时候,系统要复位,所以整了这个电路,那位大哥帮忙看看,这样接复位信号是否有问题啊,谢谢!

网友A:
你这个咋复位呀?

楼主:
上电复位啊

网友B:
用了复位芯片你就不要再接RC电路了,芯片的VCC直接接电源就行了。
如果还要手工复位,就得使用IMP811,这个芯片有个手动复位脚MR,对地接个开关就行。
两个芯片的手册如下:
http://cn.100y.com.tw/pdf_file/IMP809.810.PDF
http://www.ds-imp.com.cn/pdf/IMP811-812-C.pdf

题外话,既然用了复位芯片,本来就是想系统更有效复位,那就不要接什么RC电路或在复位线上直接串开关了。

楼主:
谢楼上提供811资料
我的意思是2个复位电路单独应该没有问题,
就是VDD33A上电的时候,系统1 系统2都要复位,2个809的复位信号并一起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我从新看了你的贴子,明白你意思了。VCC33A和VCC33B是同源的吗?如果是同源话,VCC33A通过三极管反向后接入811的MR脚就行了。或都把809的输出和811的输出通过一个与门(或等效的三级管电路)连接。直接连起来是不行的,因为有可能一个芯片输出低,一个输出高,那就短路了。

如果VCC33A和VCC33B是不同源的,那就得再以上方案中加入光耦隔离。

网友C:
楼主电路不合适,VCC不能串电阻,/RST输出侧的电阻应为上拉,需要不同复位周期时可选不同型号尾缀的复位芯片,具体去看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