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31读取二代身份*的问题

楼主(2011-12-06):
在网上查资料,有网友试验成功,自己用可以读取TypeB的读卡器不能正常读取,按照网上的资料修改询卡指令后,不能返回正常的数据。没有卡的时候打印的数据如下:58 50 00 00 1D 1D 1D 1D 1D 1D 1D 1D 1D 1D 1D 1D 1D 00 6D 03 7B       最后的03是g_test。从50到最后一个1D是RegFIFOData返回的数据。刷身份证没啥变化。询卡函数如下:

uchar At88rf080Request(void)     //TypeBѯ¿¨
{
char status = MI_OK;
int dd;
char m,i;
  i = 0;
mrcreg.RegChannelRedundancy =  0x2c; //RegChannelRedundanc
  //mrcreg.RegControl = mrcreg.RegControl | 0X01 ;
mrcreg.RegControl = mrcreg.RegControl & 0XF7 ;
//mrcreg.RegTxControl = mrcreg.RegTxControl | 0X03 ;

//mrcreg.RegInterruptEn = 0X7F ;

//mrcreg.RegInterruptRq = 0x7F ; // reset interrupt requests
mrcreg.RegCommand = 0x00 ; // terminate probably running command **0xa0;
/*
mrcreg.RegFIFOData = 0XA0;
mrcreg.RegFIFOData = 0X00;
mrcreg.RegFIFOData = 0X80;
mrcreg.RegFIFOData = 0X13;
mrcreg.RegFIFOData = 0X4D;
mrcreg.RegCommand= 0X1A ;
  */
mrcreg.RegFIFOData = 0x50;
mrcreg.RegFIFOData = 0x00;
mrcreg.RegFIFOData = 0x00;
mrcreg.RegCommand  = 0X1A ;
dd=10000;

while ( (!(mrcreg.RegInterruptRq & 0x10)) && dd)
        {
          dd --;
        }
m=( mrcreg.RegInterruptRq &0x10);
g_test3 =  mrcreg.RegFIFOLength;

if(m>10)
{
      while(m--)
      {
        Srn[i]  =mrcreg.RegFIFOData ;
     i++;
       }
     }
SendCardResult(0x58,Srn);

if (!m)
{
  m = mrcreg.RegPrimaryStatus;
  return m;
  }
else
    return 0;
}

初始化函数如下:
uchar InitialTypeB_080(void)
{
  char status = MI_RESETERR;
   status = MCRReset_1();
   if (status == MI_OK)
   {
     mrcreg.RegTxControl      =0x4B;         // (0x11) disable Force100ASk--ok  13.56MHz
     mrcreg.RegCwConductance  =0x3f ;   //     ÉèÖÃÊä³öÇý¶¯µÄµçµ¼ÏµÊý
     mrcreg.RegModConductance =0x03 ;   //0x06  ·ùÒÆ¼ü¿ØASk 12%
     mrcreg.RegCoderControl   =0x20;      //0x14  TypeB,²¨ÌØÂÊ106kbps, NRZ±àÂë ISO 14443B;NRZ acording ISO 14443B--ok
     mrcreg.RegTypeBFraming   =0x23;      //      ¶¨ÒåISO14443BÖ¡¸ñʽ

     mrcreg.RegDecoderControl =0x19;    //0x1a    ISO14443BÖ¡,BPSK±àÂë   TYPE_B ;BPSK Coding
     mrcreg.RegRxThreshold    =0xFF;       //KAI   ¿É½ÓÊÕµÄ×îСÐźÅÇ¿¶È
  mrcreg.RegBPSKDemControl =0x3e;    //0x1d    ºöÂÔEOF,´ò¿ª¸ßͨÂ˲¨ ignore EOF, on amp. detect
     mrcreg.RegClockQControl  =0x07;  //     QʱÖÓ¿ØÖÆ
  mrcreg.RegChannelRedundancy =0x20; // (0x22)RegChannelRedundancy
  mrcreg.RegRxWait         = 0x06;   //ÉèÖýÓÊÕÑÓʱ

  mrcreg.RegBitFraming    = 0x00;       // (0x0f)fangxiang
     mrcreg.RegRxControl1     =0x73;        // (0x19) 8 Pulses;GAIN 27 DB--ok
  mrcreg.RegRxControl2     =0x01;
  mrcreg.RegRxWait      =0x06;
}
return(0);
}
有做过的朋友,帮忙看下,是哪里设置有问题,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