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之以渔: 卡尔曼滤波器 ....大泻蜜 .........................

楼主(2011-12-06):
一片绿油油的草地上有一条曲折的小径,通向一棵大树。一个要求被提出:从起点沿着小径走到树下。

“很简单。” A说,于是他丝毫不差地沿着小径走到了树下。

现在,难度被增加了:蒙上眼。

“也不难,我当过特种兵。” B说,于是他歪歪扭扭地走到了树 ………. 旁。“唉,好久不练,生疏了。”

“看我的,我有 DIY GPS” C说,于是他像个醉汉似地走到了树………. 旁。“唉,这个 GPS 软件没做好,漂移太大。”

“我来试试。” 旁边一人拿过 GPS,  蒙上眼,居然沿着小径走到了树下。

“这么厉害!你是什么人?

“卡尔曼 ! ”

“卡尔曼?!你是卡尔曼?”众人大吃一惊。

“我是说这个 GPS 卡而慢。”

卡尔曼 应该是算法吧
像是散文对话诗

楼主:
这段时间研究了一下卡尔曼滤波器,有一些心得,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卡尔曼滤波器与我以前讲过的FIR, IIR 滤波器完全不一样,与其说属于滤波器,不如说是属于最优控制的范畴。下面的内容涉及相当多的控制理论知识,对于在这方面不足的同学可能有些吃力。不过不要紧,大家关注结果,会应用就够了,  那些晦涩的理论和推导可以忽略。我也会用图片让大家更直观的理解卡尔曼滤波器。

楼主:
首先回顾一下传统数字滤波器。

对于一个线性时不变系统,施加一个输入 u(t)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输出 y(t) . 如果输入是一个冲击,则输出y(t) 被称作冲击响应,用 h(t) 来表示,是系统的内核。对于任意 u(t), 输出 y(t) 可以通过 u(t) 与冲击响应 h(t) 的卷积得到,这是 FIR 滤波器的基本原理。我们还可以通过系统微分方程转换为差分方程,或是通过 laplace 传递函数转换到差分方程,最后得到一个递推公式,这种形式的滤波器就是IIR 滤波器。
以前讲过,一个系统可以用时域的微分方程来建立,然后可以用 laplace 的传递函数来处理,把解微分方程变为多项式乘法,可以简单的求解。还有另外一种处理形式就是状态空间,以矩阵形式来处理微分方程或微分方程组,利用矩阵变换求解,类同齐次方程组的矩阵形式。例如微分方程:

              y’’ +3y’ + 2y = u

      X1 = y,       X2 = y’ = X1’,   则上式变为:
             X2’ = -3 X2  – 2 X1  - u
             X1’ =      X2

矩阵形式为:

通用形式为:
           X’ = A*X + B*u
           Y = C*X.

可以看到,可以很轻易的微分方程或微分方程组转换到状态空间形式,而状态空间与laplace 传递函数之间可以相互转换,事实上
矩阵A 的特征值就是s传递函数的极点。系统的传递函数(阵)可以通过矩阵变换得到:

               Y(s) = C * (s * I - A) -1 * B

同理,连续域的微分方程对应了离散域的差分方程,s 对应了z,   离散域状态空间相应的变为:
              X(k) = A*X(k-1) + B(u-1)
              Y(k) = C*X(k)

楼主:
我们现在来看看蒙眼走小径的走法问题。

假设A 走过的路径是真真正的路径,为Za; B是用自己的大脑作为预测估计器,走出了一个预测路径,
Zb; C 用测量器,走出了一条测量路径,为Zc。用图片来说明:

“系统真实输出 A 走过的路径: Za = C * X
“测量输出”是Zb.   Zb = Za + V
这里 V 是噪声,即GPS 的漂移;

“预测估计输出”是 Zc = C * X^,
X^是预测的状态。
T 是采样延时。

现在,蒙上眼的情况下有两种选择,GPS 或大脑预测估计器。如果GPS很准而预测不准,那么可以选择GPS
如果预测准确而GPS不准,那么选择预测估计器, 等等, 没有反馈的预测估计器会因为累积误差而导致越来越不准。如果两个都不准,该如何取舍?如何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呢?

我们可以设置一个信心指数 KK 0 1之间,来说明对测量值还是预测值的信任程度:

        Z = K * Zb + (1 – K) * Zc  = Zc + K*(Zb – Zc)           (1)

可以看出, 当 K = 1 0 时,分别选择了GPS 或预测估计器. 现在,可以把误差 Zb -Zc 作为反馈误差,来修正 预测估计器的结果。
新的系统结构图如下:

这个框图,就是卡尔曼滤波器的基本构造。学过现代控制理论的同学都这个图应该很熟悉,与状态变量估计控制的图形差不多,只是其中的 K = 1 而且没有噪声项和系统反馈而已。
我们下面的任务,就是如何确定这个K 值。

......
以下略去
三百字的方差,与协方差的介绍.  自己看吧: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8F%E6%96%B9%E5%B7%AE

........
以下略去百字的kalman Filter Gain K 的推导。自己看吧: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A1%E5%B0%94%E6%9B%BC%E6%BB%A4%E6%B3%A2

关于卡尔曼滤波器的推导过程,枯燥晦涩,我就略过,直接关注结果。

楼主:
计算过程:

卡尔曼滤波是一种递归的估计,即只要获知上一时刻状态的估计值以及当前状态的观测值就可以计算出当前状态的估计值,因此不需要记录观测或者估计的历史信息。

卡尔曼滤波器的递归过程:

1)   估计时刻k 的状态:
          X(k) = A*X(k-1) + B*u(k)

     这里,   u(k) 是系统输入

2)   计算误差相关矩阵P, 度量估计值的精确程度:
          P(k) = A*P(k-1)*A’+ Q
      这里,   Q = E{ Wj^2 } 是系统噪声的协方差阵,即系统框图中的Wj的协方差阵, Q 应该是不断变化的,为了简化,当作一个常数矩阵。

3)   计算卡尔曼增益, 以下略去 (k),   P = P(k), X = X(k)
             K = P *C’ * (C * P * C’ + R) -1
       这里 R = E{ Vj^2 }, 是测量噪声的协方差(),  即系统框图中的 Vj 的协方差, 为了简化,也当作一个常数矩阵。由于我们的系统一般是单输入单输出,所以 R是一个 1x1的矩阵,即一个常数,上面的公式可以简化为:
             K = P *C’ / (C * P * C’ + R)

4)     状态变量反馈的误差量:
             e = Z(k) – C*X(k)
         这里的 Z(k) 是带噪声的测量量

5)    更新误差相关矩阵P
          P = P – K * C * P

6)   更新状态变量:
            X =X + K*e = X + K* (Z(k) – C*X(k))

7)   最后的输出:
            Y = C*X

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卡尔曼滤波, A, B, C, Q, R 这些矩阵或量如何确定?

楼主:
仿真实例

下面用仿真实例来观察卡尔曼滤波器的效果。假设我们的系统是一个加热系统,热时间常数为 60 秒,100度时达到热平衡。忽略系统的延迟,那么当系统加电后,温度由 0 开始上升。这个上升过程大家应该很熟悉,这是一个指数函数:

        y(t) = 100 * (1 – e-t/60)

其 laplace 传递函数为:

        y(s) = 100 / (60 * s - 1)

我们人为的加入了随机噪声来模拟测量噪声

我们假定并不知道系统的传递函数,现在只是简单的, 随便地构造了一个预测系统。
A = [1, 0; 0, 1]
B = [1; 0]
C = [1, 0]

这是一个二阶系统,其输出是一条直线,与实际的系统相去甚远:

测量噪声的协方差 R = 40,此为猜测值; 系统噪声 Q = 2,也是猜测值,预测模型越不准,Q 值应越大。
卡尔曼滤波器的结果,红色为滤波器输出:

可以看到,尽管我们使用了一个粗劣的预测估计器,Kalman 滤波器还是相当的皮实,基本上消除了噪声.

如果我们有一个相当精确的模型,结果会怎么样呢?

精确模型的建立
要建立一个精确的预测估计模型,我们还是要利用方差。如果一个估计的曲线与实际曲线完全重合时,他们的方差为 0. 方差越小,拟合度越高, 最小二乘法的原理便是如此。具体推导过程还是省略,直接给出 matlab 的拟合程序,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程序。

如果数学模型很精确, 能不能直接数学模型的输出作为滤波器的结果呢?不能,因为没有反馈,数学模型的输出会因为没有反馈的校正造成误差不断累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

下面是用最小二乘法获得系统的模型并做为预测估计器,设定为 3 阶系统, 得出的数学模型相当准确,所以Q值可以取一个小值,
这里 Q= 0.02, 现在看看卡尔曼滤波器的结果:

效果非常好,卡尔曼滤波器的输出与实际系统的输出 (即无噪声的系统输出) 几乎重合,这是精确的预测估计模型带来的好处。

现在比较两个例子中 卡尔曼增益的不同

最小二乘法获得系统的模型中的增益迅速地由大变小,最后小于不准确模型。K 值较小,意味着误差反馈量较小, 使得预测输出更偏重信任预测模型的结果, 通过上图可以看到 kalman 算法的自适应性。
至于误差相关阵 P 的值,同样,最小二乘法获得系统的模型中的 C*P*C' 的值较小, 这里就不给出图形了。

结论: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卡尔曼滤波器对于预测系统的要求并不高,所以,那个卡尔曼可以蒙上眼,拿着一个劣质的 GPS 可以走到树下。若系统的预测模型很准确,卡尔曼滤波器会有一个相当良好的效果。

matlab 的验证程序z在 62, 63楼,所有程序均为原创。

网友A:
啊 ,占到楼 ,留个眼熟。

网友B:
上课了

kalman 需要的知识比较多

洗耳恭听

网友C:
听highgear老师讲课~~~

网友A:
过几天肯定又来一篇读后感,哈哈哈。

网友A:
一楼的笑话也不错,顶。

网友C:
过几天肯定又来一篇读后感,哈哈哈。
引用 网友A:

:D

网友C:
待俺学习后,也写一遍读后感~~~

网友D:
顶,等待精彩的帖子。

网友A:
希望隐居的高手们也多开开这样的帖子。
让新手们学到更多东西,让科技进步更加迅速。

网友E:
:$我最爱大泄蜜了。。。

网友F:
标记一下~

网友G:
卡尔曼滤波器与我以前讲过的FIR, IIR 滤波器完全不一样,与其说属于滤波器,不如说是属于最优控制的范畴

耳鼻喉医院
武警南京医院

网友H:
留待更新。。。

网友I:
mark,保持关注,我也看了好长时间卡尔曼,但总是不能完全弄懂。。。这次有救了

网友J:
:lol 有点意思

网友K:
:kiss:
mark占位,听讲

网友L:
这么多抢座位的啊。

网友M:
很喜欢楼主的《授之以渔》系列

网友N:
LZ,赶快写啊,不要“卡而慢”哦~:lol

网友O:
略有所知,哈哈哈

网友P:
占位听讲

网友Q:
此楼广告位招租 .............

网友I:
等待更新

网友R:
坐到后排了,视力不是很好啊。
highgear老师大点声、、、、、

网友S:
原来在学校听过他们研究生科技文化节中请的那个清华大学自动化系主任的讲座,貌似就常常提起这个卡尔曼滤波器,当时也搞不清楚干啥的,就感觉这个东西特别牛X

网友T:
关注,一头雾水

楼主:
自己看了一遍,组织得不好,有些凌乱,希望大家谅解。
晚上回去写完后再更新。

网友U:
啥都不会多顶贴~~~

网友C:
顶LS盆友~~~

啥都不会多顶贴~~~

网友V:
果断抢座,嘿嘿

网友W:
坐等晚上新解

网友C:
继续听highgear老师上课~~~

楼主:
第一个例子中的代码

Ts = 1;                    采样时间
s = tf('s');
sysc = 100/(60*s +1);      真实系统的传递函数
sysd = c2d(sysc, Ts);

t = 0:TsTs*300);
u = ones(1, length(t));     系统输入
ys = lsim(sysd, u, t, 0);   系统输出
ys = ys + 10*rand(size(ys));  测量量 = 系统输出 + 噪声

A = [1, 0; 0, 1];
B = [1; 0];
C = [1, 0];
N = length(A);          系统维数
Len = length(u);

yout = zeros(Len, 1);   滤波器输出
Xh = zeros(N, 1);       状态变量
P = eye(N);
Q = 2 * eye(N);         系统噪声
R = 50;                 测量噪声
for i = 1 : Len
    Xh = A*Xh + B*u(i);
    P = A*P*A' + Q;
    K = P*C'* inv(C*P*C' + R);
    Xh = Xh + K*(ys(i) - C*Xh);
    P = P - K*C*P;
    yout(i) = C*Xh;
end
Ts = 1;                    采样时间
s = tf('s');
sysc = 100/(60*s +1);      真实系统的传递函数
sysd = c2d(sysc, Ts);

t = 0:Ts:(Ts*300);
u = ones(1, length(t));     系统输入
ys = lsim(sysd, u, t, 0);   系统输出
ys = ys + 10*rand(size(ys));  测量量 = 系统输出 + 噪声

A = [1, 0; 0, 1];
B = [1; 0];
C = [1, 0];
N = length(A);          系统维数
Len = length(u);

yout = zeros(Len, 1);   滤波器输出
Xh = zeros(N, 1);       状态变量
P = eye(N);
Q = 2 * eye(N);         系统噪声
R = 50;                 测量噪声
for i = 1 : Len
    Xh = A*Xh + B*u(i);
    P = A*P*A' + Q;
    K = P*C'* inv(C*P*C' + R);
    Xh = Xh + K*(ys(i) - C*Xh);
    P = P - K*C*P;
    yout(i) = C*Xh;
end

plot(t, ys, t, yout);

, t, yout);

楼主:
使用最小二乘法例子的代码:

Ts = 1;               采样时间
s = tf('s');
sysc = 100/(60*s +1);   真实系统的传递函数
sysd = c2d(sysc, Ts);

t = 0:Ts:(Ts*300);
u = ones(1, length(t));   系统输入
ys = lsim(sysd, u, t, 0); 系统输出
ys = ys + 10*rand(size(ys)); 测量量 = 系统输出 + 噪声

[numd, dend] = LeastSquare(u, ys, 3);   最小二乘法获取预测系统模型
[A, B, C, D] = tf2ss(numd, dend);       变换到状态空间形式
Len = length(u);
N = length(A);         系统维数

yout = zeros(Len, 1);  滤波器输出
Xh = zeros(N, 1);      状态变量
P = eye(N);
Q = 0.02 * eye(N);     系统噪声
R = 50;                测量噪声
for i = 1 : Len
    Xh = A*Xh + B*u(i);
    P = A*P*A' + Q;

    K = P*C'* inv(C*P*C' + R);
    Xh = Xh + K*(ys(i) - C*Xh);
    P = P - K*C*P;
    yout(i) = C*Xh;
end

plot(t, ys, t, yout);

超过 100 楼则公布如何通过输入输出获取系统模型的最小二乘法程序

网友C:
顶~~~

继续听highgear老师上课~~~

网友C:
有钱出钱

网友C:
有力出力

网友C:
没本事的多灌灌水

网友C:
多顶顶highgear老师之贴

网友C:
多听听highgear老师上课

网友M:
100楼太容易了

网友C:
LS盆友正解~~~

这该上1000楼才对~~~ :lol

网友A:
100楼,必须的。

网友X:
精彩精彩

网友Y:
高深 目前还是听不大 懂  功底不太好

网友Y:
呵呵 没有钱出力

网友Y:
21家 上 谈技术的 热情 大不如前了啊 !!现在 才 79楼

网友Z:
先顶再慢慢看。

网友A:
其实我是学控制的,看到传函我就怕怕的,因为老师说了,"拉氏变换会不会啊,不会回家拉啊。"(我们电力电子老师语录)
虽然年级中我是第一个用PID在实际应用中的,但是考书往往是倒数的。
迫不得已现在必须好好补补课,再来学习一遍。

网友A:
123姐姐总是起得最早。

网友C:
呵呵~~~

和老T叔相比,总是慢一拍~~~ :lol

网友AA:
加酷,置顶一周

网友AB:
高深啊!!看不懂公式

网友I:
赶紧的,顶到100楼啊

网友AC:
快100楼了没?

网友AC:
还有5楼,好慢啊

网友AC:
4了,加油,继续

网友AC:
3,目标就在眼前

网友AC:
2 了,哦也!

网友AC:
100楼,楼主说话要算话!

网友C:
为了听highgear老师上课

网友C:
100楼,楼主说话要算话!
引用 网友AC:

小盆友,LZ正人君子一个,何时说话不算数?

拖出去打PP ~~~  :lol

网友AD:
其实。我更喜欢鱼。

网友AE:
h是的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而过       但是噶恶搞热管

网友AF:
记号,卡尔曼滤波演绎

网友AG:
等待h老师的程序

网友AH:
做个标记,然后要慢慢的阅读学习才行

楼主:
最小二乘法获取系统传递函数:

function [numd, dend] = LeastSquare(x, y, N)
count = length(y);
M = count - 1;
ai = zeros(N*2, M);
for i=1:N
    ai(i, i:M) = x(1:(count-i));
    ai(i+N, i:M) = -y(1:(count-i));
end
bi = y(2:(count));
xd = (inv(ai*ai')*ai*bi)';
numd = [0 xd(1:N)];
dend = [1 xd(N+1: N+N)];

输入参数:
x  ---  系统输入阵列
y  ---  系统输出阵列
N  ---  系统传递函数的阶数

函数输出:
系统 Z 传递函数分子与分母的系数,即: h(z) = numd(z) / dend(z)

这个函数实在是居家旅行 ..., 啊,是建模仿真必备良器。

写的东西非常好,本来保存在电脑上,电脑坏了,凭记忆重新找到,这次mark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AI:
厉害,我都搞不懂,谢谢楼主

网友AJ:
顶,虽然看不懂……

网友AK:
mark   卡尔曼滤波

网友A:
理论其实很重要,有个算法,比什么都好用。

网友A:
大学以来很失败的没学会matlab。= = !
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受不了了。

网友AL:
学习了,真的很感谢lz

网友AM:
谢谢!收藏了明天慢慢学习

网友AN:
现在没用到,不太懂先标记。

网友AO:
收了。最近在尝试用卡尔曼做电机转子位置估计,谢了

网友AP:
大泄蜜的好,支持一把

网友AQ:
有时间一定要看的

网友AG:
LZ真是个好人:lol

网友AR(2012-03-11):
也占楼,混个脸熟

网友AS:
卡尔曼是 哪里人啊?

网友AT:
本来看笑话的,结果弄一数学建模了,看得有点头大

网友AU:
楼主真好,比网上全讲理论推导的强一百倍都不止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AV:
高深,消化不了

网友AW:
谢谢,要认真理解一下。

网友AX(2012-04-11):
哇..好好学习,太喜欢了!

网友AY:
MARK,高深,慢慢吸收。

网友AZ:
:P听highgear老师讲课~~~

网友BA(2012-06-18):
分析的透彻。学习了!

网友BB:
好文,down下先,慢慢研究

网友BC:
我很怀疑有几个人能够潜下心去看这些公式,进行推算验证,领会
我恶意揣测,看懂的不超过一半,愿意推算的不超过10%

网友BD(2012-09-27):
0.0!!!努力看懂~~~~

网友BE:
看不懂,先记住

网友BF:
数学丢光了,看完还是晕

网友BG:
最爱大泄蜜了。。。

网友BH:
我的最爱,大蜜。

网友BI:
楼主所有内容已看完 大神不是盖的,以后我要多多努力

网友BJ(2012-11-16):
讲的很详细!引文很不错!

网友BK(2012-12-16):
收藏下来 仔细研究~~

网友BL:
现在不懂,留着慢慢学习

网友BM:
看了几遍还是不很懂。

网友BN:
复制下来,慢慢看,这么高深的今天是看不懂了。谢谢楼主

网友BO(2013-02-06):
记号!
我会回来的!

网友BP:
我喜欢高深的理论

网友BQ:
这种讲法很好
把抽象的两个方程和6个步骤 通俗化
实践出真知

网友BR:
话说俺没大搞懂 不过非常感谢楼主 顶上去先 :)

网友BS:
呵呵    卡尔曼滤波器实质上是动态控制的过程   顶一个

网友BT:
先MARK以后用的到的。

网友BO:
楼主的系统函数H(S)书写有误!

网友BU:
顶贴继续看,表示以前用过卡尔曼滤波器不过是用的别人的程序。

网友BV(2013-03-13):
好强力 完全不懂

网友BW(2013-04-23):
浏览了一遍,不是很懂,但是觉得再仔细看看应该用得来 顶一个!

网友BX:
必须要顶!
好东西。
我怎么没有这种学习能力呢
给我加个卡尔曼滤波吧~

网友BY:
再加一层

正在学习kalman filter

但我要弄到单片机里跑啊

网友BZ:
那是相当的不错

网友CA:
樓主,你這個有文檔嗎?可不可以給我一份學習,多謝了!

网友CB:
不知道是多久之前的帖子了 但是真的真的真的帮上了我的大忙 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CC(2013-07-18):
2011年12月的帖子

网友CD:
非常感谢楼主!这么经典的**真的让我受益良多!谢谢了!

网友CE:
瞬间回到了上学的时候

网友CF(2013-08-20):
要看懂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总比不看的好。直到完全看懂。

网友CG:
楼主写的精彩,赞一个!

网友CH:
来晚了,只能六个脚印

网友CI:
学习了,挺好的

网友(2013-10-26):
这个一定要收藏

网友CJ:
那个最小二乘法获得系统传递函数的算法,想问一下楼主,是不是对所有系统都可以这么拟合?

网友CK:
这么高森的东西啊。。。

网友CL(2013-12-14):
虽然看不懂,但还是觉得很历害

网友CM(2014-03-24):
有营养的帖子

网友CN:
看不懂啊,

网友CO:
引用 楼主:
最小二乘法获取系统传递函数:

你好 有个问题请教下  万分感谢 这个ys = ys + 10*rand(size(ys));  如果把这里的噪声扩大
ys = ys + 100*rand(size(ys));

这里拟合出来的曲线 就跟着噪声的曲线跑了  不是指数的曲线了啊 请问下怎么解决 啊

网友CP:
学过传统的,现代控制理论还是不熟悉

网友CQ(2014-06-01):
!!!好帖子!!!之前做平衡车遇到过卡尔曼算法,但是不是自己写出来的,看到这个我觉得更应该掌握这个算法了。真心不错。可惜~我的自动控制原理挂科了。。。

网友CR:
看不懂也要顶一个

网友CS:
受益匪浅

网友CT(2014-09-06):
这个好厉害啊,大学的东西该拾拾了

网友CU(2014-12-10):
谢谢分享,找了这个好久呢!

网友CV:
书到用时方恨少啊! 需要多学习

网友CW:
这个蜜的浓度含量高啊!

网友CX(2015-03-26):
获益匪浅

网友CY(2015-07-08):
支持,很不错的帖子

网友CZ:
觉得自己多多学习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DA(2016-08-16):
与其说是个滤波器 不如说是一个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与自动控制的结合体。

网友:
看懂了大概20%.估计还有水分,,感觉非常棒,再看几次估计就能用了,非常感谢,,不过刚开始那个u前面好像是加号,不是减号

网友DB(2016-09-20):
就喜欢楼主这种风格的讲解,顶一个

网友DC:
做个标记,有时间详细读下。

网友DD(2016-12-29):
没有人发现他的传递函数的拉式变换弄错错了嘛》

网友DE(2018-12-14):
故事很有趣

网友DF:
引用 楼主:
首先回顾一下传统数字滤波器。

对于一个线性时不变系统,施加一个输入 u(t)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输出 y(t)  ...

感谢分享!

网友DG(2019-05-06):
mark一下,讲的很好

网友DH:
如果速度没有要求。比实际的方法是1000元左右能卖一个4 3/4 的带串口通信的自动量程的万用表直接连电脑或单片机ok了

网友DI:
卡尔曼,收藏了

网友DJ(2019-06-06):
向大佬学习一下,正好最近在搞相关滤波算法

网友DK(2020-05-21):
这个是老楼了。类似的卡尔曼滤波,不经常用,但要经常复习。

网友DL(2020-07-28):
学习了,很有帮助,多谢楼主!  另外确认一下,4楼图中Wj是系统噪音吧?

网友DL:
还在学习领悟中,结合其它资料在消化,对比,先谈一点受益之处:我现在对dead reckoning 中dead这个单词的理解感觉更透彻了,其实就是这个例子中的“蒙上眼睛”,也就是与外部的观测交互是没有的,蒙头靠自己的内部传感器(惯性单元等)推算。反之卡尔曼滤波是有外部的观测这一个因素,然后才是通过线性代数、概率论等方法、工具去排除噪音带来的误差,但他关键是有被控物可观测、与外部交互这一要素。这应该与卡尔曼提出的系统状态能控性、状态能观测性是相关联的。
以上有理解谬误之处,望坛内朋友们指出。感谢楼主及提供解读的高手们。

网友DM:
卡尔曼滤波之后,导弹命中率提升了N个档次

网友DN(2021-03-30):
书到用时方恨少啊,学习中

网友DO(2021-07-14):
用最小二乘法获得系统的模型的例子里,想把u=ones(1, length(t));改为u=zeros(1, length(t));(想假设没有输入),为啥就不行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