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虾知道这个EMI低通滤波器外壳是为什么不接地?

楼主(2011-12-06):
有哪位电磁抗干扰的大虾知道EMI低通滤波器外壳不接地是为什么?其输出端接的是串联式的80KHZ的DC-DC开关电源,输入端接的是100w/110V的隔离变压器。

以下是对应的电路

网友A:
关键看什么滤波原理,不过无外乎减少环路面积,降低感应电容呗,pcb设计有这样的要求,走线按理也一个道理。

网友B:
何种低通滤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EMI滤波器啊,例如 ,一般在工频交流电的电源进来都是先接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