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isim和protues,我该信哪一个?

楼主(2011-12-06):
如图,左边是mulisim,右边是protues,一样的电路,一样的参数,一样的管子,可结果相差如此之远,我没有试验设备,哪位兄弟实际搭个电路帮忙验证一下,谢谢!

网友A:
两个电阻分压2.5V远大于三极管0.7V的导通电压,零件没有在正常的电压范围内运行,这可能是造成结果不同的原因!

网友B:
左边那个对。

网友C:
左边的更接近真实情况。

网友D:
mulisim这个是正确的(另外proteus里面的2N222你选另外一个spice model的原件---仿真出来会一样的)

网友E:
不看pdf,二者比较的话我还是相信mumisim,Proteus在模拟仿真时,某些方面确实不行。

网友F:
一个都别信。

网友:
做个大概参考吧 和实际还是有很大的出入

网友G:
一个都别信。
引用 网友F:

……对。

还是要以实际电路的响应为准的。特别是当你没那么深的理论功底的时候。

网友H:
纯模拟电路仿真的话,力顶multisim,proteus是仿真芯片时才用的

网友I:
像你这样直接把2.5V加在三极管be两端,不立刻烧了才怪

网友J:
我对PSPICE也是将信将疑,
MULTISIM根本不搭边
PROTUS……是什么?

网友K:
电路本身就错了,怎么能期望它仿真出一个正确的结果呢?实际接电路的时候,一上去三极管肯定就烧掉了,这时候的Vbe高达2.5V,IB高达31mA!正常的Vbe都是应该控制在0.7左右,基极电流一般都是uA级别。你本来是想接成分压式的射级偏置电路的吧?没有射级偏置电阻,导致三极管be所在支路等效电阻过低,偏流过大,而分压的前提就是Ib远小于R3上的直流电流,即be所在支路的Req远大于R3。大致改了下参数,没具体验证,可以参考下。

网友L:
烧个屁,31mA0.7V就烧了?抛开电路的不对,仿真不一样,我想问一下楼主,你的那个电表的内阻是一样的么?  另外虽说是一个型号的原件,但是两者的库文件是不一样的,明显BE结饱和电流不一样嘛,这个有什么好奇怪的,楼主可以多学学基本,再来玩仿真吧

网友M:
根本烧不了。2.5V是开路电压,接基极后电流被限制,三极管饱和了。饱和的时候Vbe稍微大一些,因此左边的仿真是靠谱的。

右边不正常,估计原因是mA表内阻太大造成的。

网友N:
左边的比较接近实际

网友O:
miltisim吧,做电路的时候经常用,还可以。

网友P:
仿真有时会不听话,产生错误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