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液晶的问题

楼主(2011-12-06):
小弟最近学习开发板上的1602液晶,
写了代码,下载后液晶没显示,只有背光是亮的。

相信很多人都用过1602噻,程序也很普遍,

我贴出代码来大家帮我在你们的开发板上运行下

看看能实现不?

最好能找下问题所在,谢谢各位指点

/*************************************************
//Module:       lcd1602
//File Name:    lcd1602.v
//Version:      1.0
//Date:         2011.12.5
//Author:       wang li
//Code Type:    RTL
//Description:  LCD1602液晶显示
//              clk——时钟输入(1位)
//              rst——复位信号输入(1位)
//       输入看模块
**************************************************/
module lcd1602(clk,rst,LCD_E,LCD_RW,LCD_RS,LCD_DATA);
input clk;    //时钟信号,50Mhz
input rst;    //复位信号,低电平进行复位
output LCD_E;   //1602使能引脚,1时读取信息,1->0(下降沿)执行命令
output LCD_RS;   //1602数据——H/命令——L  选择端
output LCD_RW;   //1602写——L/读——H  选择端
output [7:0] LCD_DATA; //1602数据传输端口
wire LCD_E;
reg [8:0] count;
reg clk_div1; //500个clk的周期,20ns*500=10us
reg clk_div2; //1000个,20us
reg [8:0] count1; //500个clk_div2的周期,10us*200=2000u=5ms
reg clk_buf;
//******************
//-----分频模块-----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rst=0
  count<=0;
else
  begin
   if(count<250)  //2500
    begin
     clk_div1<=0;
     count<=count+1'b1;
    end
   else if(count>=500-1)  //5000
    count<=0;
   else
    begin
     clk_div1<=1;
     count<=count+1'b1;
    end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_div1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clk_div2<=0;
else
  clk_div2<=~clk_div2;
end
always @(posedge clk_div2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rst=0
  count1<=0;
else
  begin
   if(count1<250)  //2500
    begin
     clk_buf<=0;
     count1<=count1+1'b1;
    end
   else if(count1>=500-1)  //5000
    count1<=0;
   else
    begin
     clk_buf<=1;
     count1<=count1+1'b1;
    end
  end
end
assign LCD_E=clk_buf;

//**********************
//-----显示控制模块-----
//**********************
reg [3:0] state;     //当前状态寄存器  ,10个状态
reg [4:0] address;  //地址的位置,0~31
reg [7:0] LCD_DATA;
reg LCD_RW,LCD_RS;
parameter
  IDLE      = 4'd0,  //空闲
  SET_FUNCTION  = 4'd2,  //工作方式设置指令
  SWITCH_MODE   = 4'd3,  //开关控制指令
  SET_MODE   = 4'd4,  //输入方式设置
  CLEAR    = 4'd5,
  SET_DDRAM1    = 4'd6,  //设定第一行DDRAM地址指令
  WRITE_RAM1    = 4'd7,  //向第一行写入的数码
  WRITE_RAM2    = 4'd8,   //向第2行写入的数码
  SHIFT      = 4'd9, //设定显示屏或光标移动方向指令
  SET_DDRAM2    = 4'd10,  //设定第2行DDRAM地址指令
  STOP    = 4'd11;
reg [127:0] Data_First = "www.endchina.com"; //液晶显示的第一行的数据
reg [127:0] Data_Second = " chick_kid "; //液晶显示的第二行的数据
reg [127:0] Data_First_Buf,
   Data_Second_Buf; //液晶显示的数据缓存
//-----状态控制-----
always @(posedge clk_buf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state<=IDLE;
   address<=5'd0;
   LCD_DATA<=8'b0000_0000;
   LCD_RS<=0;
   LCD_RW<=0;
  end
else
  begin
   case(state)
    IDLE:  //空闲状态
           begin
            LCD_DATA<=8'b00000000;  //8'bzzzz_zzzz
            state<=SET_FUNCTION;
           end
    SET_FUNCTION:  //工作方式设置
        begin
         LCD_RS<=0;
         LCD_RW<=0;
         LCD_DATA<=8'b0011_1000;  //38h
         //第4位DL:0=数据总线为4位;1=数据总线为8位★★★
         //第3位N:0=显示1行;1=显示2行★★★
         //第2位F:0=5×7点阵/每字符★★★;1=5×10点阵/每字符
         state<=SWITCH_MODE;
        end
    SWITCH_MODE:  //显示开关控制指令
        begin
         LCD_RS<=0;
         LCD_RW<=0;
         LCD_DATA<=8'b0000_1111;  //0Fh
         //第2位D:0=显示功能关;1=显示功能开★★★
         //第1位C:0=无光标;1=有光标★★★
         //第0位B:0=光标闪烁; 1=光标不闪烁★★★
         state<=SET_MODE;
        end
    SET_MODE:  //设定显示屏或光标移动方向指令
        begin
         LCD_RS<=0;
         LCD_RW<=0;
         LCD_DATA<=8'b0000_0110;  //06h
         //第1位N:0=读或者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1,光标-1
         //       1=读或者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1,光标+1★★★
         //第0位S:0=当写一个字符,整屏显示不移动★★★
         //    1=当写一个字符,整屏显示左移(N=1)或者右移(N=0),以得到光标不移动而屏幕移动的效果
         state<=CLEAR;
        end
    CLEAR:  //清屏指令
        begin
         LCD_RS<=0;
         LCD_RW<=0;
         LCD_DATA<=8'b0000_0001; //指令
         state<=SHIFT;
        end

    SHIFT:  //设定显示屏或光标移动方向指令
        begin
         LCD_RS<=0;
         LCD_RW<=0;
         LCD_DATA<=8'b0001_0100;
              //第3位S/C;第2位R/L
         //    S/C   R/L     设定情况
         //    0      0      光标左移1格,且AC值减1
         //    0      1      光标右移1格,且AC值加1  ★★★
         //   1      0      显示器上字符全部左移一格,但光标不动
         //    1      1      显示器上字符全部右移一格,但光标不动
         state<=SET_DDRAM1;
        end
    SET_DDRAM1:  //设定第一行DDRAM地址指令
        begin
         LCD_RS<=0;
         LCD_RW<=0;

    //-----写入第一行显示起始地址:-----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第一行
         LCD_DATA<=8'h80+8'd0; //第一行第1个位置

         state<=WRITE_RAM1;
         Data_First_Buf<=Data_First;
        end
    WRITE_RAM1:  //向第一行写入的数码
        begin
         if(address<=15)   //表示写第一行
          begin
           LCD_RS<=1;
           LCD_RW<=0;
           LCD_DATA<=Data_First_Buf[127:120];
           Data_First_Buf<=(Data_First_Buf<<8);   //左移
           address<=address+1'b1;
           state<=WRITE_RAM1;
          end
         else
          begin
           LCD_RS<=0;
           LCD_RW<=0;
           state<=SET_DDRAM2;
          end
        end
    SET_DDRAM2:  //设定第2行DDRAM地址指令
        begin
         LCD_RS<=0;
         LCD_RW<=0;

    //-----写入第2行显示起始地址:-----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4A  4B  4C  4D  4E  4F   第二行
         LCD_DATA<=8'hC0+8'd0; //第2行第1个位置

         state<=WRITE_RAM2;
         Data_Second_Buf<=Data_Second;
        end
    WRITE_RAM2:  //向第2行写入的数码
           begin
            if(address<=31)   //表示写第一行
          begin
           LCD_RS<=1;
           LCD_RW<=0;
           LCD_DATA<=Data_First_Buf[127:120];
           Data_Second_Buf<=(Data_Second_Buf<<8);
           address<=address+1'b1;
           state<=WRITE_RAM2;
          end
         else
          begin
           LCD_RS<=0;
           LCD_RW<=0;
           address<=5'd0;
           state<=STOP;
          end
           end
    STOP:  //设定第一行DDRAM地址指令
        begin
         state<=STOP;
        end
    default:
           state<=CLEAR;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有耐心的解释下吧,谢谢啦。真的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