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11使用心得—从零开始学Cortex-M3内核单片机(四)

楼主(2011-12-06):
使用心得—从零开始学Cortex-M3内核单片机(四)

实验3 基于EK-LM3S811实现内部温度检测

    模数转换器(ADC) 外设用于将连续的模拟电压转换成离散的数字量。

    该Stellaris ADC模块的转换分辨率为10位,并支持4个输入通道,以及一个内部温度传感器。 ADC模块含有一个可编程的序列发生器,它可在无需控制器干涉的情况下对多个模拟输入源进行采样。

内部温度传感器:

    内部温度传感器提供了模拟温度读取操作和参考电压。输出终端SENSO的电压通过以下等式计算得到:

SENSO= 2.7 - ((T +55) / 75)

关于中断设置:

    打开启动文件Startup.s文件,找到想要设置的中断然后命名,假如你想用SysTick中断,那么在Startup.s文件中找到

    这一行,将IntDefaultHandler 更换为你想要命名的中断函数名SysTick_ISR,再另起一行声明你用的中断函数 extern SysTick_ISR,这样配置的中断就可以使用了。

    设置ADC3的函数入口:

    重新命名并且声明,

    测试截图:

源程序:
#include<lm3sxxx.h>
#include<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ulong Sysclk  =12000000UL;
tBoolean flag = false;

void jtagWait(void);  // 防止JTAG失效
void clockInit(void); // 系统时钟初始化
void uartinit(void);
void put(const char *x);
void wellcome(void );
void SysTickInit(void);
void adcinit(void);
void tmpDisplay(ulong ulValue);
ulong adcSample(void);

int main(void)
{

ulongulValue;

jtagWait();

clockInit();

uartinit();

adcinit();

SysTickInit();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C| SYSCTL_PERIPH_GPIOB | SYSCTL_PERIPH_GPIOE | SYSCTL_PERIPH_GPIOD);
//
使能KEY所在的GPIO端口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B_BASE,GPIO_PIN_0| GPIO_PIN_1);
//
设置KEY所在管脚为输入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E_BASE,GPIO_PIN_0| GPIO_PIN_1);
//
设置KEY所在管脚为输入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D_BASE,GPIO_PIN_0| GPIO_PIN_1);
//
设置KEY所在管脚为输入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C_BASE,GPIO_PIN_5);

//
设置KEY所在管脚为输入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GPIO_PIN_0| GPIO_PIN_1,0x00);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GPIO_PIN_0 |GPIO_PIN_1,0x00);

GPIOPinWrite(GPIO_PORTE_BASE,GPIO_PIN_0| GPIO_PIN_1,0x00);

wellcome();

while(1)

{

SysCtlSleep( );        // 睡眠,减少耗电以降低温度

ulValue = adcSample( );// 唤醒后ADC温度采样

tmpDisplay(ulValue);   // 通过UART显示芯片温度值

}
}

//
防止JTAG失效
void jtagWai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C);        //使能KEY所在的GPIO端口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C_BASE,GPIO_PIN_4);   //设置KEY所在管脚为输入

if(GPIOPinRead(GPIO_PORTC_BASE,GPIO_PIN_4) == 0x00);//若复位时按下KEY,则进入
{
while(1);                                          //死循环,以等待JTAG连接
}

SysCtlPeripheralDisable(SYSCTL_PERIPH_GPIOC);//禁止KEY所在的GPIO端口
}
void clockInit(void)
{

SysCtlLDOSet(SYSCTL_LDO_2_75V);

SysCtlClockSet(SYSCTL_XTAL_6MHZ |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SYSCTL_OSC_MAIN ); // The crystal is 50MHz

Sysclk=SysCtlClockGet();
}
void uartini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0);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A_BASE,GPIO_PIN_0 |GPIO_PIN_1);

UARTConfigSet(UART0_BASE,115200,UART_CONFIG_WLEN_8| UART_CONFIG_STOP_ONE | UART_CONFIG_PAR_NONE);

UARTEnable(UART0_BASE);

}
void put(const char *x)
{

while(*x!='\0')

{

UARTCharPut(UART0_BASE,*(x++));

}

}
void wellcome()
{

put("hello,21ic!\r\n");

SysCtlDelay(Sysclk);

}
void adcini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ADC);//时钟使能

SysCtlADCSpeedSet(SYSCTL_ADCSPEED_125KSPS);// 设置ADC采样速率

ADCSequenceDisable(ADC_BASE, 3);// 配置前先禁止采样序列

ADCSequenceConfigure(ADC_BASE,3,ADC_TRIGGER_PROCESSOR,0);
//ADC0 触发一直有效,优先级0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_BASE,3,0,ADC_CTL_TS|ADC_CTL_IE|ADC_CTL_END);
//ADC0 步进0,完成采样后,使能中断,通道0(ADC0)

ADCIntEnable(ADC_BASE,3);
//三个中断使能

IntEnable(INT_ADC3);

IntMasterEnable();

//采样使能

ADCSequenceEnable(ADC_BASE,3);

}
void SysTickInit(void)
{

SysTickPeriodSet(Sysclk);// 设置SysTick计数器的周期值

SysTickIntEnable();
// 使能SysTick中断

IntMasterEnable();
// 使能处理器中断

SysTickEnable();
// 使能SysTick计数器

}
void tmpDisplay(ulong ulValue)
{

ulongulTmp;

charcBuf[40];

ulTmp =151040UL - 225 * ulValue;

sprintf(cBuf,"%ld.", ulTmp / 1024);

put(cBuf);

sprintf(cBuf,"%ld", (ulTmp % 1024) / 102);

put(cBuf);

put("℃\r\n");

}
// ADC采样
ulong adcSample(void)
{

ulongulValue;

ADCProcessorTrigger(ADC_BASE,3); // 处理器触发采样序列

while(!flag);// 等待采样结束

flag =false;// 清除ADC采样结束标志

ADCSequenceDataGet(ADC_BASE,3, &ulValue); // 读取ADC转换结果

return(ulValue);

}
void ADC3_ISR(void)
{

ulongvalue;

value=ADCIntStatus(ADC_BASE,3,true);

ADCIntClear(ADC_BASE,3);

if(value!=0)

{

flag=true;

}

}
// SysTick计数器的中断服务函数
void SysTick_ISR(void)
{
// 仅用于唤醒CPU,而不需要做其他事情

}

LM3S811使用心得—从零开始学Cortex-M3内核单片机(四).pdf

网友A:
不错不错 写得很快

楼主:
2# tianm BZ辛苦,12点还没睡呢!

楼主:
2# tianm 写好了也许能出书呢,呵呵!

网友B:
6# qixiyi 好啊 你懂得

模-数转换器(ADC).pdf

网友C:
7# nwx8899 资料不错

楼主:
8# qixiyi 汲取教训!

网友D(2014-06-08):
为什么串口调试助手上无法显示汉字  比如“32.23度”  度字显示不出来???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