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熟悉用汇编的啊?

楼主(2011-12-06):
SH88F4051的类EEPROM读写用汇编该怎么编啊?

网友A:
MOV XPAGE,#H_ADD;
MOV IB_OFFSET,#L_ADD;
MOV IB_DATA,#XXH
MOV FLASHCON,#01H
MOV IB_CON1,#6EH
MOV IB_CON2,#05H
MOV IB_CON3,#0AH
MOV IB_CON4,#06H
NOP
NOP
NOP
NOP
MOV FLASHCON,#00H

网友B:
汇编太麻烦了,

网友C:
呵呵,汇编和C各有各的好处,汇编省资源但复杂,C逻辑性强且简单。

网友D:
我只懂C不懂汇编

网友E:
略懂皮毛,呵呵

网友F:
只有性能或空间特别要求的时候才用汇编,  一般用c就挺好 , 读写eeprom, 基本上没必要用汇编了,反正要延时, 用汇编也不会快多少

网友G:
我也是用汇编写程序的,2楼能不能出个注解呀?

网友H:
回复 楼主:
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生活

网友G:
汇编的思路与C写程序的思路是不同的。
不管写什么程序,必须先有思路,你想做到什么电子电路功能,然后,想法办通过程序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