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和三级管

楼主(2011-12-06):
MOS管和三级管,做开关管的优缺点分别有什么?

楼主:
请详细说明哦

网友A:
你为什么不把你自己的需求写出来呢。我们又不是你的老师,又不出教材,没人没时间给你做这种总结。

网友B:
作为开关使用的时候,速度方面常见的MOS比三极管快些。
还有一点就是MOS导通后基本没有压降了,而三极管还存在饱和压降;
MOS导通电流可以双向,一般的三极管只能单向,这个特点在双向和单向模拟开关上有用到。

网友C:
作为开关使用的时候,速度方面常见的MOS比三极管快些。
还有一点就是MOS导通后基本没有压降了,而三极管还存在饱和压降;
MOS导通电流可以双向,一般的三极管只能单向,这个特点在双向和单向模拟开关上有用到。 ...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比MOS管快

网友D:
BJT快点吧
BJT是电流控制,MOS是电压控制
这样MOS的功耗也比BJT低

网友E:
我也觉得是三极管快,MOS输入电容比较大。

网友F:
肯定是各有优缺点啦,否则就是一个完全地代替另一个了。
而现在两者都广泛地在使用,就是只比拼功耗、速度也不会是个简单的定论,否则
IGBT干嘛是MOS+BJT嘛。

网友G:
作为开关使用的时候,速度方面常见的MOS比三极管慢些。

网友H:
一个电流型器件,一个电压型,三极管同样有节电容。mos管功耗低三极管功耗高点。功率大就用可关断可控硅把。

网友I:
其实这两个晶体管的选择要看你用到哪个地方和你需要工作的频率,具体应用具体设计选择,连周围线路也需要小心选择!

网友J:
一般mos跨导比三极管小

网友K:
具体情况需要具体分析。

网友L:
MOS管要比三级管贵,三极管要用负电压才能完全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