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打印过孔怪现象

楼主(2011-12-06):
我用ALTIUM DESIGNER设计的PCB,想把过孔打印出来 我十分清楚有过孔选择那一项
打印颜色选的是 黑白 而不是 灰度。
奇怪的是:过孔只有不是圆形的时候,打印出来才是白色,过孔如果是圆形的则是黑色
自制PCB板用的

楼主:
现在已经好了
工程里原来有3个PCB文件,我删除2个 然后重启下软件,突然就好了! 不清楚具体哪个操作起作用了

网友A:
解决就好。

网友B:
"过孔只有不是圆形的时候"
请教AD中如何画不是圆形的过孔。

楼主:
圆形过孔有X和Y值可以设置,X不等于Y 就可以了。双击焊盘就会出现焊盘属性对话框,可以找到X Y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