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pscope使用问题

楼主(2011-12-06):
我采用在代码中直接例花chipscope IP核的方法来抓去FPGA内部的信号,但是我在注释掉这些IP核之后,模块不能正常工作,为什么呢?

网友A:
应该不会的。
不行发工程上来~

网友B:
最好在详细点

楼主:
是这样的,我在模块中插入Chipscope IP核,是能够抓到FPGA内部的信号的,并且和modelsim仿真的时序一样,整个模块是挣够正常工作的,能在液晶屏上显示输出。但是我把这些IP核注释掉之后,重新生产bit文件,再下载到FPGA上,液晶屏上就没有显示输出。

网友C:
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
原因不明

网友C:
你加入的Chipscope IP核会影响综合和PAR

楼主:
还有一个就是我用插入IP核的方法,是不是只能抓去例化此IP核的“.v”文件内的信号,不能够抓取子模块内的信号?
我想获取不同模块的内部信号,该怎么做呢?
谢谢!!!!

网友D:
可以的,如果找不到,你可以引到顶层几个信号与下输出 7# 674467523

网友E:
可以找到的呢

网友A:
可以的,如果找不到,你可以引到顶层几个信号与下输出 7# 674467523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式也可以。不过如果找不到,可以添加IP进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