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变态的一道差分发大器题,求高手赐教

楼主(2011-12-06):
(图片)

网友A:
好题目
先算静态工作点,Ids=(Vgs-Vth)*0.5*u*cox*W/L,这里提供了Vgs,于是可以知道R4上的电流Iss
Va应该是指厄利电压,可以换算成管子的输出阻抗,这里T1,2的Vds不同,在给了Va的情况下可以根据沟道宽度调制算出两者的电流差值,分别得到各自的电流,然后R3上的压降可以得到

接下来算T3的工作点,beta个人认为其实可以不要了,直接用Ic/Vt得到这个三极管的gm,然后代入射极反馈放大器的表达式。如果考虑基极电流的话当然beta是需要的。
最后一级交流增益约为1

共模抑制比直接按定义计算

低频截止频率由C2和两端的等效电阻决定,高频截止频率有T3基极-集电极间电容 (Cpi*该级电压增益(米勒效应))+Cu+Cgd和基极结点等效电阻确定

图中公式1是MOS在饱和区(放大区)的模型,1/lamda=Va,Veff=Vgs-Vth;后者是BJT的模型
-----------------------------
更正,第一级差分输入单端输出增益减半;放大器负载电阻应考虑晶体管的输出阻抗ro,ro可以由Va计算得到lamda再在输出特性曲线上对Vds(Vce)求导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