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11使用心得+12864贪吃蛇源代码(内附)

楼主(2011-12-07):
LM3S811使用心得

基于EK-LM3S811+12864实现贪吃蛇

中断设置:在start.s中找到
DCD
IntDefaultHandler
; SysTick Handler

将其替换为:
extern
SysTick_ISR

DCD
SysTick_ISR

源代码:
//
main.c

#include "12864.h"
#include "sysinit.h"

unsigned long TheSysClock = 12000000UL;

/*
定义全局系统时钟变量

*/

void SnakeStart(void);
void SnakeGo(void);
void Rand(void);
/*

伪随机点产生函数
*/

int main(void)
{

//液晶接口

SysCtlPeripheralEnable( SYSCTL_PERIPH_GPIOA );

/*
使能GPIOA
*/

SysCtlPeripheralEnable( SYSCTL_PERIPH_GPIOD );

/*
GPIOD为液晶数据接口
GPIOA为液晶控制接口
*/

GPIOPinTypeGPIOOutput( GPIO_PORTA_BASE, 0x0f);

GPIOPadConfigSet( GPIO_PORTA_BASE,
0x0f, GPIO_STRENGTH_8MA,

GPIO_PIN_TYPE_STD_WPU);

GPIOPinTypeGPIOOutput( GPIO_PORTD_BASE, 0xff);

GPIOPadConfigSet( GPIO_PORTD_BASE,
0xff, GPIO_STRENGTH_8MA,

GPIO_PIN_TYPE_STD_WPU);

SysCtlLDOSet(SYSCTL_LDO_2_75V);
// 配置PLL前须将LDO设为2.75V

SysCtlClockSet(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6MHZ | SYSCTL_SYSDIV_4 );
//PLL倍频200M
四分频为50M
M3最高频率

TheSysClock = SysCtlClockGet( );
// 获取当前的系统时钟频率

SysCtlDelay( 500000 );

jtagWait();

/*
防止J_TAG死锁程序
*/

SnakeStart();
/*
启动游戏

*/

sysTickInit();
/*
系统时钟初始化
*/

//
Timer0A_ISR_Init();
/*
timer0A初始化
*/

for(;;)

{

Rand();

SnakeGo();

SysCtlDelay( 850000-(snake.node-10)*4000 );

/*
减去由于蛇身的增长而增加的延时
*/

}

}

void Rand(void)
{

rand_x+=1;rand_y+=1;

if( rand_x>63 ) rand_x=2;
/*
随机点坐标 x(2~63)

*/

if( rand_y>127 ) rand_y=2;
/*
随机点坐标 y(2~127)

*/

if( food.yes==1 )

{

snake.node++;
/*
没吃到一个点 长度加一
*/

snake.X[snake.node-1]=randx;
/*
增加点得坐标即为食物坐标
*/

snake.Y[snake.node-1]=randy;

randx=rand_x;randy=rand_y;
/*
保存以判断是否吃到
*/

GUI_point( rand_x,rand_y,1 );
/*
画出一个新点
*/

food.yes=0;

}

}

void SnakeStart()
{

char
i;

unsigned char x_1=32;

unsigned char y_1=1;

LcdInit();

/*
12864液晶屏初始化
*/

SysCtlDelay( 1600 );

clear_img();

SysCtlDelay( 1600 );

GUI_line(1,1,1,128,1);

/*
下面为四行画线代码为外框
*/

SysCtlDelay( 160 );

GUI_line(1,128,64,128,1);

SysCtlDelay( 160 );

GUI_line(64,128,64,1,1);

SysCtlDelay( 160 );

GUI_line(64,1,1,1,1);

SysCtlDelay( 160 );

/*
清一下屏幕中间
*/

String(2,2,"
");

SysCtlDelay( 160 );

String(3,1,"
");

SysCtlDelay( 160 );

String(4,2,"
");

SysCtlDelay( 160 );

for(i=0;i<10;i++)
/*
初始化十个点
*/

{

snake.X=x_1;

snake.Y=++y_1;

GUI_point(snake.X,snake.Y,1);

SysCtlDelay( 160 );

}

/*
初始状态
*/

SS=Right;

/*
初始状态
*/

snake.state=Right;
/*
初始没有食物产生标志
*/

food.yes=0;
/*
初始蛇活
*/

snake.life=0;
/*
初始结点长度
*/

snake.node=10;

GUI_point( randx,randy,1 );

SysCtlDelay( 160 );

}

void SnakeGo()
{

int j;

if( !snake.life )

/*
如果没有越界与犯规 则进入此内*/

{

GUI_point(snake.X[0],snake.Y[0],0);
/*
向前走一步 要清除最后一个点
*/

for(j=1;j<snake.node;j++)
/*
整体向前走一步
*/

{

snake.X[j-1]=snake.X[j];

snake.Y[j-1]=snake.Y[j];

GUI_point(snake.X[j-1],snake.Y[j-1],1);

}

/*
蛇头将要移动的方向
*/

switch( SS )

{

case Up:
snake.X[snake.node-1]--;

break;

case Down: snake.X[snake.node-1]++;

break;

case Left: snake.Y[snake.node-1]--;

break;

case Right: snake.Y[snake.node-1]++;

break;

default:
break;

}

GUI_point(snake.X[snake.node-1],snake.Y[snake.node-1],1);

/*
画出蛇头那个点

*/

SysCtlDelay( 160 );

}

if( snake.life )

/*
如果是越界或犯规则结束进入此 */

{

SysTickIntDisable();

clear_img();

SysCtlDelay( 1600 );

String(2,2," GAME OVER");

SysCtlDelay( 160 );

String(3,1," press any key ");

SysCtlDelay( 160 );

String(4,2,"to replay! ");

SysCtlDelay( 160 );

GUI_line(1,1,1,128,1);

/*
下面为四行画线代码为外框
*/

SysCtlDelay( 160 );

GUI_line(1,128,64,128,1);

SysCtlDelay( 160 );

GUI_line(64,128,64,1,1);

SysCtlDelay( 160 );

GUI_line(64,1,1,1,1);

SysCtlDelay( 160 );

while( snake.life )

{

SS=0;

snake.state=0;

if( KeyCheck()!=0 )

{

SnakeStart();

/*
重新启动游戏
*/

}

}

SysTickIntEnable();

}

}

void SysTick_ISR(void)
/*
系统时钟函数
*/

{

SysTickIntDisable();

/*
除能系统时钟中断
*/

snake.state = KeyCheck();
/*
按键扫描
*/

snake.life = ( snake.X[snake.node-1]==64

|| snake.Y[snake.node-1]==128

|| snake.Y[snake.node-1]==1

|| snake.X[snake.node-1]==1
);

/*
吃掉点后
产生标志信号
*/

for(k=snake.node-4;k>=0;k--)
/*
判断是否和自身相撞
*/

{

if( snake.X[snake.node-1]==snake.X[k] && snake.Y[snake.node-1]==snake.Y[k] )

{

snake.life=1;

break;

}

}

food.yes = ( snake.X[snake.node-1]==randx && snake.Y[snake.node-1]==randy );

SysTickIntEnable();
/*
使能系统时钟中断
*/

}

网友A:
楼主不是心得,是经验总结和案例分析吧

楼主:
诶  怎么也是自己认真写的 哈哈  自己顶自己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楼主这么有心 咱也得支持一下

楼主:
4# xlhtracy 恩  哈哈  谢谢哈

网友C:
还是直接下载文件吧 有空再看看

网友D:
是经验总结和案例分析啊 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E:
支持一下,写了这么多,注释也比较清晰,学习了。

楼主:
7# 初涉职场 哈  第一次发帖 没有经验

网友F(2013-09-17):
请问为啥压缩包的文件不全啊?

网友:
学习一下其中的算法的。

网友:
不过楼主的代码好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