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的不能下载 不知道什么原因 求帮助 LM3S811

楼主(2011-12-07):
焊接好板子  电源正常   下载时显示
could not initialize target device! Please power cycle the board and try again.

关闭弹出窗口时又会弹出一个窗口显示
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我有一块TI 的板子能正常下载

图已经传上去了  帮忙看看

网友A:
回复 楼主:

检查一下JTAG口线有没有连接正确。

网友B:
别的LM3S811板可以下载吗

楼主:
2# 永远的不知   我原来买的那个可以下载  自己的不能呢  不知道什么原因  J-TAG接口都一样嘞  我画的图已经传上去了  第一次画一点经验都没有

楼主:
3# tianm  看楼上 嘿嘿

网友C:
用TI的LM Flash Programmer试试?

网友D:
lm3s811 开发板贵不贵?

楼主:
7# jamie-ma 去年买的   不到200个人觉得贵  什么都没有   感觉只是一个最小系统 提供了引脚复用功能

楼主:
恩 看来是没人理啦 哈哈  自己顶一下吧  要不就沉了

楼主:
问题木有解决  各个部分都测试过了  电源 晶振 J-TAG引脚 复位 可是就是不能载程序

网友E:
Jtag的四条线全部上拉试试,上拉电阻2K~10K

网友F:
要找的问题的根源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还请在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