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电流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1-12-07):
电路如图1所示,线性稳压器LT1085输出接滤波器(10u电容+10u电感+10u电容),然后接一个开关负载。
测得负载电流和电源输出电流波形如图2所示,从图中看出第一个电流脉冲时负载电流和电源输出电流是同步的,但第二个电流脉冲时电源输出电流明显滞后于负载电流,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你那里不是放了一个电感吗?这样的输出是合理的。你仿真看看更好。

网友B:
这应该是滤波器的稳态相移。起始时为暂态,所以此相移未显现。

网友C:
为什么负载电流那里反而更大了呢?不是有电感了吗?

网友B:
为什么负载电流那里反而更大了呢?不是有电感了吗?
引用 网友C:

注意其为“开关负载”,此脉动电流源于负载。

网友D:
电容储能起到作用了

楼主:
可是如果我把线性电源LT1085直接换成一个稳压电源,则没有了这个延迟了,很奇怪!
此时负载电流也稍有变化:就是第二个脉冲电流尾部变成与第一个脉冲电流尾部类似!

楼主:
是不是可以判断是LT1085的问题?但是峰值电流没有超过LT1085的最大电流啊。

楼主:
请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E:
LT1085等效电阻跟稳压电源一样吗?

网友F:
把LT1085后的电容换成1000u的电容,就表现得和稳压电源一样。

网友C:
注意其为“开关负载”,此脉动电流源于负载。
引用 网友B:

不理解这个开关负载和普通的阻性负载(假如为纯电阻)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