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问题

楼主(2011-12-07):
(无正文)

网友A:
建议用AD的多通道设计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AD我不会用呀

楼主:
请教,protel怎么画多通道

网友B:
protel 没这个功能 老老实实画吧

网友C:
画完一个模块后,用鼠标把模块全选中,然后全局编辑,把元件取消选中状态,复制导线,粘贴;
下一步是把元件往导线上放;
放完后,选中新模块,取消元件选中状态,剪切导线,再粘贴回去,就搞定了(导线会自动从元件焊盘获取网络的)。
说起来好像步骤复杂,实际上做起来很简单的,费不了什么功夫。
诀窍是元件栅格取得合适,并且把元件全挪到栅格上,这样放元件很轻松,而且肯定不会有偏差。

网友D:
这只能老老实实画 没其他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