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3130-G实时时钟问题

楼主(2011-12-07):
我用FM3130-G作实时时钟,当环境温度升高时,FM3130-G里的实时时钟不走了,但是铁电存储器还可以读写保存数据,当温度降低时,实时时钟又可以工作了。

网友A:
给你查了一下FM3130,RTC使用外部晶振的。请检查:
1. 在温度升高时你电源的质最有没有变差(电压、谐波等)
2. 你晶振的质量,在温度升高时有没有信号输出
3. 你的FM3130是否正品。

如果不行就换 RX-8025T吧。

网友B:
考虑下我们的时钟芯片SD2068,低成本高精度,而且还有专门的技术支持

楼主:
刚才我换了一处新的以后,我加热到95度,大概半个小时后,我又将温度bqt降到-50度,时钟一直都走着,很准确。大概两个小时后,我又将其加热,大概加热到20多度时,时钟就不走了,此时我停止加热,断电几分钟后,再上电,fm3130又能正确工作。加到95度也没问题。应该是冷热交替引起的问题。

楼主:
会不会可能是雾气凝结,对时钟造成了影响???

网友A:
不走时看看有没有时钟信号?接根线出来连续观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