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9600波特率,必须用11.0592晶振吗?

楼主(2011-12-07):
要用到9600波特率,但单片机频率高了后,单片机功耗相对较大,有没有其他的晶振,频率低点的,也可以产生9600波特率?

网友A:
那也未必。采用分频得波特率的话,晶振频率需要是9600的倍数即可。当然,11.0592MHz满足此要求。

网友B:
不是需要,频率范围可以偏差 9500 9700都是可以通信的上

网友C:
只是说11.0592MHz通过分频产生9600HZ的频率精度最高而已,但真正使用时,也可以存在一定的误差的,接收端其实也能认出来,只要不是差太远就行。这样,你的选择范围还是很大的。

选个4M晶振,分频选417,得到的波特率为9592,和9600的误差在1/1000以内,绝对是可以用的。

网友D:
这要看是什么MCU了,传统51才需要使用这类特殊频率的晶体,但一些新的51可以不需要,但波特率发生器的时钟源需要专门设置。

网友E:
一般要求波特率误差在3%以下。

网友F:
11.0592晶振产生的波特率误差为“0”,可以使用较低的能被整除的其他频率晶振,比如3.6864Mhz,7.3728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