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74hc4052能作为音频切换吗

楼主(2011-12-07):
我在功放前想加入音频信号切换,比如收音机和MP3信号或者外部音频输入。单电源供电是否可以?

网友A:
使用74hc4052做音频模拟开关当然可以,至于是否可用单电源要看信号的直流偏置。

楼主:
我也不太清楚直流偏置什么的,打比方说从外边输入ipod的音频信号通过74HC4052去功放,74HC4052单电源3.3V供电。

网友A:
to 3L:

简单说就是你那个需要多路开关切换的电信号是否可能有正有负,若是如此,则必须采用正负双电源给4052供电。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容耦合后将信号整体上移至非负(这就是所谓的直流偏置),然后给单电源供电的4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