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香主107 OTG问题

楼主(2011-12-07):
[local]1[/local]我的107 USB OTG自己开发的,请问硬件电路需要什么特别注意的地方吗?板子已经开回来了,USB的V_Bus供电没问题,但是D+,D-,还有ID上面的电压依次是3.7V,1.7V,1.7V,理论上正确的电压好像不是这样的,我打了其他正常的电压,D+,D-,ID上的电压依次应该是3.0V,0V,0V.不知道这个是为什么?

楼主:
香主指教一下啊~~

网友A:
在哪里有提到这个“理论上正确的电压”?

你是用什么方法测量的?

测量时USB线路的状态是什么?

楼主:
在其他两个正确的板子上找到的电压,一个是107VC的学习板,另外一个是我的374的板子,两个板子都是成功作为的USB 主设备,正常状态下的测量的,用示波器打出来的

楼主:
测量时USB正在通信状态,成功的

楼主:
这个都是平均电压,正确的波形是两个是互补的,D—是下降沿,D+是上升沿,是差分的。

楼主:
问一下:是不是OTG的模式,硬件接口能是mini-a或者minmi-b的,不能是USB A型? 还有谁知道T型装接线的原理啊,ID引脚转换之后怎么转换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把USB A型的硬件接口的第四脚接地就可以了,相当于ID脚接地,107做主机就行了

楼主(2012-12-31):
问题已经解决,前段时间有点事情,一直忘了结贴。因为USB的硬件问题,ID引脚要接高,VBUS直接攻5V就可以了,之前的就这两个地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