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不是STM32L15X系列手册ADC不严谨的地方?

楼主:
首先想问香主一个问题,STM32L152的ADC时钟是不是只能用HSI?如果是,为什么不像F系列的那样设计?
还有就是关于STM32L15X的ADC的转换周期的计算。
手册上是写的这样一个例子:
With ADCCLK = 16 MHz and sampling time = 4 cycles:
Tconv = 4 + 12 = 16 cycles = 1 μs (for 12-bit conversion)
Tconv = 4 + 7 = 11 cycles = 685 ns (for 6-bit conversion)

想问这里的12和7是怎么来的?

然后下面是我觉得不严谨的地方

这张图是手册中讲RCC部分的clock tree
图上所示ADC的时钟直接取决于HSI的16M,没有分频。

这张是讲ADC部分的block diagram
这张图中却多了1,2,4分频。。
这算不算不严谨呢?

楼主(2011-12-07):
香主不在?
有用152的朋友可以帮忙解答下?

网友A:
LZ认为怎样才是严谨的描述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至少两张图一样样吧。。:lol
只是一点疑惑,如果咱疑惑错了,还请香主见谅。。

还请香主帮解答下这两个问题:
1.STM32L152的ADC时钟是不是只能用HSI?
  如果是,这样对低功耗有啥好处?为什么不像F系列的那样设计
2.关于STM32L15X的ADC的转换周期的计算。
  手册上是写的这样一个例子:
  With ADCCLK = 16 MHz and sampling time = 4 cycles:
  Tconv = 4 + 12 = 16 cycles = 1 μs (for 12-bit conversion)
  Tconv = 4 + 7 = 11 cycles = 685 ns (for 6-bit conversion)

想问这里的12和7是怎么来的?

网友A:
1)从时钟树上看,ADC时钟只能用HSI。至于为什么不像F系列的那样设计,我不是太清楚。
2)这个参数是内部设计定死的,与ADC模块的设计相关。

至于是否严谨则见仁见智,作为参考手册,如果你没有理解错误,我认为就没有问题。其实你的帖子中也是到处都有不严谨的地方,比如“STM32L152的ADC时钟是不是只能用HSI”这个问题,按照你的思路来说,就不严谨;你应该说“STM32L152的ADC时钟是不是只能用通过控制位控制的HSI时钟,经过1、2或4分频的信号作为时钟”,这样是不是很啰嗦?:lol

楼主:
回复 楼主:
额,是我看手册不仔细,原来手册上有讲到:L,如下:

贴上来给以后会遇到的朋友吧。。:lol
结贴了,感谢香主。。

网友B(2013-10-21):
这个L15x的adc相当不好用,我使用了串口就导致读数不准,不使用串口就没问题!

网友C:
不是很熟悉这一块的资料   楼主   帮你顶一个   需要看看别人的意见如何  顶一个 先

网友D(2014-10-24):
引用 楼主:
6# hackthree
额,是我看手册不仔细,原来手册上有讲到,如下:

楼主,有QQ好么?交流一下,我也在用L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