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开关参数

楼主(2011-12-07):
各位大侠们,我想问一下,模拟开关多高电平可以打开,多高电平可以关上的参数是VIH和VIL吗?

网友A:
那是模拟多路开关的选择端逻辑输入有效高低电平,控制信号必须符合此电平要求。

网友B:
楼主的问题需要去看器件手册,逻辑门限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