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占用空间的问题

楼主(2011-12-07):
在单片机软件编程时,我写了5个延时子程序,但是在主程序中我只调用了2个延时子程序。请问没有被调用的那三个子程序占用ROM存储空间吗?

网友A:
编程软件应该没那么聪明给你优化掉吧,会当盲肠给你留着的

网友B:
没有编译器敢自作主张把不调用的程序删掉

网友C:
3# ayb_ice 怎么没有,看你用什么编译器,优化等级是多少

网友B:
3# ayb_ice 怎么没有,看你用什么编译器,优化等级是多少
引用 网友C:

你举个例子
再怎么优化也不能把函数优化没有了

网友D:
用不上的子程序最好不要。。谁知道软件会不会给你屏蔽呢。。程序要严点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最近在着手模块化编程这一块,就是说比如我的延时模块有很多函数,都放一个模块的,然后我一个程序的话只会用到模块中一部分,那其余的都占空间的啊?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模块化编程呢?

网友B:
没有人说模块化编程是为了节省空间

楼主:
8# ayb_ice 嗯,模块化是为了程序的整合方便,那这样的话还是不用模块化的好了。

网友E:
;P
keil是不会优化掉

网友F:
有的编译器会把从未调用过的函数优化掉

网友G:
一样占用的

网友H:
经实际测试,对于没有调用的函数,在Keil for ARM里,是占用代码空间的,但在IAR for ARM中,不会占用代码空间。

网友I:
keil for ARM(MDK)也是可以的,要选中“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

网友I:
这个功能(删除未用代码)应该属于现代编译器的基本功能了。

网友J(2015-08-25):
可有具体例证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