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nios中将程序下载epcs后,无法启动程序

楼主(2011-12-07):
目标板是ep3c16fcyclone3,软件平台是quartus2 9.0版,reset vector选择epcs control
nios 2 ide中,run as nios 2 hardware 在线调试程序可以显示效果,但是通过flash grammer下载程序到epcs上,显示不出效果?求帮助,解答那个地方出问题?是不是quartus 9.0版本的bug,怎么设置,还是什么原因

楼主:
顶啊,求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A:
你能下载都不错了,我的EP3C16Q240一直就不能下载ELF文件到EPCS,9.0SP2,9.1SP1都不行。为这事郁闷了N久,现在是将SOF和ELF文件转化成JIC文件然后下载。

网友A:
晕,为神马一下子发表了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