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管脚容忍5V的问题

楼主(2011-12-07):
stm32好多管脚可以容忍5V,我就不知道这个5V容忍是在管脚作为GPIO时可以容忍5V还是在作为第二功能时也可以容忍5V的,我用的是stm32f103r8t6的芯片,手册上写的PC10,PC11都是FT容忍5V的,我这两个引脚是作为第二功能RXD,TXD的,能接5V的信号吗,还请教香主

网友A:
是做任何功能都可以容忍5V的。
实际上,不能容忍5V的都是模拟脚。

楼主:
多谢楼上的!

网友B:
作push pull输出的话不能上拉5V吧?

网友A:
做PUSH PULL也可以接上拉电阻,但是拉不上去。会钳在VDDIO

楼主:
谢谢各位,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