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这颗电容有什么用

楼主(2011-12-07):
这是电流检测的电路 ,CS脚 检测电压150mv。负载是电动工具,Rds 是两颗并联mosfet的内阻。请教一下 C1在这里有什么用?

网友A:
高频滤波作用

网友B:
电流采样分压上的滤波 CS 送MCU 少些干扰罢了

网友C:
也有些保护作用
因为关断负载时,有一些不确定的东西

网友D:
此电容通常被称为“旁路电容”,起旁路交流的作用。

楼主:
谢谢2楼,3楼回答
“因为关断负载时,有一些不确定的东西”请教iC921 能说说有哪些不确定因素吗?
请教HWM  这里的要滤除的高频噪声来自哪里呢?  是负载启动和关断的瞬间产生的吗?(比如负载是一个电钻)

网友D:
to 6L:

“电动工具”转动时本身就存在高频毛刺,其基本源于电刷。

网友E:
同意5楼观点。
“此电容通常被称为“旁路电容”,起旁路交流的作用。”

楼主:
“电动工具”转动时本身就存在高频毛刺,其基本源于电刷。
我以为启动关断瞬间会产生高频噪声  谢谢前辈

网友F:
交流滤波电容.

网友G:
前辈们说的很好  其实这种小电容都是旁路电容,让“水”少些渣滓

网友H:
作为滤波用,防止电机启动时,瞬间大电流CS信号误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H:
请教一下 电机启动的大电流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导致误动作?  因为我现在用了这颗电容走大电流,没有起到实际效果。 在启动时就会保护,是电容选取值问题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