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助啊!!!

楼主(2011-12-07):
小弟刚刚接触PIC单片机,对那编译环境不是很熟。我现在手上的板子是dsPIC33FJ128MC706的片子,仿真器是PICkit3,MPLAB8.7版,可惜手头上只有硬件设备,没有关于板子和仿真器的使用方法。不知道软件里面的那些设置,硬是不知道如何把程序烧进单片机里面。求助啊。

网友A:
PICkit3我也没用过,可告诉你的是可到网站上查,资料非常的全,应该有你需要的

用ICD3开发比较好,建议你改用ICD3

网友B:
这要什么资料?

ICD3和KIT3都是用的ICSP方式,都是用的那几根线下载程序,在MPLAB窗口的编程器菜单栏选择KIT3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