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脉冲式电流的有效值计算?

楼主(2011-12-07):
我手头的一个脉冲式恒流电源,输出脉冲电流20A,脉冲维持时间0.1S,占空比=0.05,请问这样情况下一个周期2S内的电流有效值是多少?是1A还是4.4A?如果这样的一个脉冲作用在一个10欧姆的电阻负载上,那最少要用多大功率的负载(10W或者200W)?谢谢

网友A:
若是纯阻负载,有效值按均方值算。

楼主:
均方根是不是占空比开方后再X脉冲电流幅值?

网友A:
to 3L:

  Irms = √(∫ i^2 dt / T)

其中T为周期,积分在此周期内积。

网友B:
20A在10欧上的功率是4000W,乘上占空比0.05,有效功率就是200W。

网友C:
有效值其实就是你算得的4.4A和200W那两个。

楼主:
非常感谢了

网友C:
看得出LZ其实是懂得计算有效值的,只是忘记了有效值和平均值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