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微弱高频光电信号检测--有偿求教

楼主(2011-12-07):
参数:70M高频微弱光电检测  第一级用跨阻放大器将70M的光信号转换为电压,然后第二级低噪运放,如果信号不够强的话,可能还需要第三级运放。最终信号在频谱仪上看最好能达到50dbm以上,光信号在nw级,所以对低噪要求很高。我目前做了一个板子,使用opa657 做I-V转换,整体效果还没达到满意,不知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如果能帮点忙,交个朋友,如果能设计一个比我目前效果好的电路,价格在1W-3W之间,真心求教。我的QQ-81084828  欢迎大家交流啊

网友A:
其实你这个信号已经非常微弱了,信号通过你的I-V转换后。信号的里面的噪声已经非常大了。甚至已经淹没在噪声之中也是有可能的。信号输出放大后不能够直接接到频谱仪中看,这样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放大后的信号需要做一些模拟或者是数字方法的处理后才能在频谱中清楚的显示出该信号的强弱。

网友B:
最好把问题描述得更清楚一些,比如信号时70MHz的单频或窄带信号还是宽带信号?为什么是70MHz?哪儿来的信号?现在用什么光电传感器?测量的要求?(测量的速度?最后的测量值是信号幅度?相位?还是其他测量值?)......
比较简单的就是定制一个高Q窄带滤波器。
复杂一些的方法是利用弱信号处理方法,比如多级调制放大、锁相、同步累积等

也可以到创业版找penjianxue。最好在论坛上讨论讨论。

网友C:
感觉这要求已经超过理论极限了,nW的光信号对应nA的电流,如果内阻1k,70M的带宽噪音就34nA了。

BW是3KHZ的来呢?

网友D:
光传感器出来的一般就是电流信号,内阻肯定是大于1k的,而且采样这种信号用到的采样电阻一般也很大,估计是窄带的吧
另外确定输出信号是50dBm而非-50?实验室里那台仪器最大只接受到30dBm来着,这已经1W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啊,我是利用光的外差干涉原理,照到光电二极管上,会产生70M正弦电流信号,70M正弦信号以调频的方式携带有效信息,最大频偏为3k。目前滤波我选用晶体滤波器,70M加减10k的带宽。所以 我需要吧70M的光电流信号放大。目前 我尽量选用暗电流噪音小的光电二极管,第一级跨阻放大器放大倍数尽量大,噪音尽量低,第一级放大之后,示波器是测不出来信号的幅度的,经过第二级,放大倍数增大十几个dbm,然后下变频,解调信号。目前遇到的问题就是当光信号很弱得时候,信噪比不高,噪音就很大。看看各位高手能不能设计出噪音很低的放大电路方案。

楼主:
对于前端的跨阻放大器大家有木有用过性能很好的芯片?

楼主:
创业版找penjianxue。这个版块在什么地方?

网友E(2019-09-26):
引用 楼主:
创业版找penjianxue。这个版块在什么地方?

工字形反光条识别.你给个实际场景图片,看看具体情况,我给你做个demo。扣扣,一三九九八八四五零一。

网友F:
测量精确(增益大)与快速响应是一对予邓。不可兼得。

网友G:
用AGC调节增益

网友H:
首先表示不懂,我只是爱好者。这个可不可以用调频收音机的那种方式?别老运放运放的,调频收音机的灵敏度是多少uV来着。

用电埸埸度表示。

网友I:
引用 网友J:
YYYY测试,昨晚到刚才8点一直不能回复。
楼上很好可行,调幅差外差方式。

这么神奇,具体怎么实现的可以大概说下吗

网友K:
第一级运放以GBW>(Cin+Cf)/2piRfCf²计算是否带宽够?

网友H:
引用 网友J:
若只是要放大光电模拟量,不是放大直流信号,就可以釆用AM收音机之超外差方式,必須另有本振频率來取差频 ...

他这个是调频70MHz±3KHz,调频收音机是88-108MHz,中频10.7MHz频偏±75KHz,电视伴音中频6.5MHz频偏±50KHz。频偏太小,普通收音机方案不合适,需要晶体本振,混频后10.7MHz中频放大,再混频降低到455KHz,再鉴频。频谱仪、二次变频收音机好像是这么做的,不过不太了解,小时候曾经装收音机N次,后来再没弄收音机。

网友K:
引用 网友H:
首先表示不懂,我只是爱好者。这个可不可以用调频收音机的那种方式?别老运放运放的,调频收音机的灵敏度是 ...

    本来要提醒你,被搅得没有心情,就发个公式,希望引起你的注意,可是你被搅乱了。
    楼主是电流信号,采用I/V转换是最佳选择,详细分析篇幅较长,一句话,运放GBW参数的选择不是基于信号频率,而是为了消除振荡,从公式就可以知道。再给个仿真,运放358的GBW=1e+6Hz,在比例运算电路,根本无法调理70MHz的正弦波。但是,在I/V转换电路,可以将1nA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16uV的信号。你讲究实干,有时间电路板实验一下,我也可以沾光。至于背景噪声,将微弱信号调理大后再滤波电路解决。

网友H:
引用 网友K:
本来要提醒你,被搅得没有心情,就发个公式,希望引起你的注意,可是你被搅乱了。
    楼主是电流信 ...

这个我不了解,没这么想过。不过要这样的话,1nA在1MΩ上可以产生1mV的电压,比用324输出更高,而1mV对电流源来说不相当于短路嘛。

@captzs ,按前人的处理IV肯定是失败,因前人处理的低频直流信号,而此高频信号。前者只要保证绝远电阻足够高,后者要考量分布电容。
@yuanzhoulu :我特意用358运放是为了说明GBW的选择问题,实际运用要选择失调电压特别是IB电流小的,输入阻抗和Ao大的运放。关于I/V转换电路,本网站真正的大师Lymex的"图解DIY 1pA超微电流测试器"实验确实值得学习,他的观点是尽量一步到位,不但省钱,而且误差小。可惜他不再回来。
@yuanzhoulu :不可将电压比例运算电路的分析法用于I/V转换电路,两者的放大系数计算不同,如果直接套用,一些结果就说不通,我不想多分析,吃力不讨好。GBW计算公式在百度:"你需要多大的运算放大器带宽呢?"
@captzs :器件引脚的电容和分布电容,差不多是这个数值。不过你说的这种情况是真的吗?我觉得不可信,有相关资料吗?一般运放内部都是3级结构,输入差分级,然后高增益的中间级带密勒电容,这就导致增益随频率降低,然后输出级射极输出,增益为1。在1MHz时就已经降为1了,70MHz只能更低,没有放大能力的。16÷0.227=70倍,仿真错误。
@yuanzhoulu :10pf是哪里的电容?
错了,如果电容10pF,70MHz容抗仅227Ω,1nA电压0.227uV。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他这个是调频70MHz±3KHz,调频收音机是88-108MHz,中频10.7MHz频偏±75KHz,电视伴音中频6.5MHz频偏±50 ...

第一级放大,用锁相环直接取出调制信号,LPF要3KHZ左右,成本可能要有点的。调频收音机与此例不同之处,前者用的空间的电强分量,转换到电压信号,后者是光强,频率更高,电流更小。如果前者NV的电压也处理不了的。还是成本问题 ,空间科学的接收成本应能搞成。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啊,我是利用光的外差干涉原理,照到光电二极管上,会产生70M正弦电流信号,70M正弦信号以调 ...

如果作为光媒体在自由空间传输,本身是不良的方案,如激光测距能测多少啊,光传输必须要在光纤传输,这样光损就会小。NW的光功率,能产生多少光生电流还是未知数。还有这么大的频率。问题核心是信号前端MV级(保证SNR),后续用锁相环就可以处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J:
若只是要放大光电模拟量,不是放大直流信号,就可以釆用AM收音机之超外差方式,必須另有本振频率來取差频 ...

关键是光强与光生电流在信噪比保证下的关糸。

网友F:
引用 网友K:
本来要提醒你,被搅得没有心情,就发个公式,希望引起你的注意,可是你被搅乱了。
    楼主是电流信 ...

只能多级放大,每一级不能增益太大,不然带宽不能保证,多级放大就会引入一个信噪比的问题,当然每一级必须是低噪声设计。估计,要传感器端改良,提高增益,增加受光面积,或者低温空间中糸统工作。NW级采集非常规正常工作。空间工程为何要用这么大的天线是有道理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只能多级放大,每一级不能增益太大,不然带宽不能保证,多级放大就会引入一个信噪比的问题,当然每一级必 ...

  你25楼的论述能不能这样理解,收音机需要的输入信号强度较强,我看过VHF对讲机的天线接受强度是uV级,如果nA级的强度,会不会在变频过程丢失?我发的帖是想说明电路带宽的选择与比例运算有何不同?输入信号频率高和背景噪声大,很难处理,楼主要求的指标是否能够实现,我相信地板楼层Lymex大师的判断,他毕竟是定量分析。

网友F:
引用 网友K:
你25楼的论述能不能这样理解,收音机需要的输入信号强度较强,我看过VHF对讲机的天线接受强度是uV级,如 ...

没有类比性,UV级指的是电埸强度,电强度度的单位是UV/M,拉杆天线得到的电压不是UV级,可能达到几十MV,电埸强度与天线感应出来的电压不是一个概念。

似乎懂了一些,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要求已经超过理论极限了,nW的光信号对应nA的电流,如果内阻1k,70M的带宽噪音就34nA了。 ...

肯定要窄带放大器的。这样的性能只能用PLL来实现。

此帖发于2011年,已是人去楼空,供考古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K:
你25楼的论述能不能这样理解,收音机需要的输入信号强度较强,我看过VHF对讲机的天线接受强度是uV级,如 ...

第一级放大肯定要低噪声(低到什么程度呢),窄带放大器。如果第一级输出达到几十Mv,信噪比又能保证,后续用pll处理,应能解调基带信号。

网友K:
引用 网友F:
第一级放大肯定要低噪声(低到什么程度呢),窄带放大器。如果第一级输出达到几十Mv,信噪比又能保证,后 ...

我两级另类电路,当然要简单才有意义,复杂我也搞不来,得到附件幅特性,距离楼主的指标还远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