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溢出的问题

楼主(2011-12-07):
汇编语言 溢出的判断标准:正正相加得负、负负相加得正、正减负得负、负减正得正,都是产生了溢出。那 哪种是正溢出?哪种是负溢出?谢谢

网友A:
看是什么单片机,一般都会有 借位标志位,还有进位标志位!查标志位就可以了!

楼主:
看是什么单片机,一般都会有 借位标志位,还有进位标志位!查标志位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正正相加得负,就是正溢出,对吗?

网友B:
to 3L:

“正正相加得负”确实为溢出。另外还有个判别方法:两数(原码或补码)相加或相减时,最高两位中有一位且仅有一位发生了进位(或借位)则可判定为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