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了一个小功放

楼主(2011-12-07):
输入方波,输出也是方波,频率也是正常的。至少现在是正常的,没安喇叭试一下放音乐怎么样,白的那一滩本想涂一堆导热硅脂,最后瘫了一片,没办法加散热片,烫了一个泡。有点小小成就感

网友A:
效果咋样?

楼主:
To 4L:

效果很给力,一会就很烫,手上有个泡了,准备买个喇叭试一下,

网友B:
静态未接负载都烫的话,你要小心啊。接上音箱一般是挂定了

网友B:
静态未接负载都烫的话,你要小心啊。接上音箱一般是挂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调一下静态电流,减少散热

网友C:
管子要换大一点耗散功率的。

网友D:
如果用方波来测试音频放大电路 最好采用10KHz的方波

网友E:
看样子似乎是AB类的功放,静态电流多少?
输出峰峰值才2V多一点?应该再高一点。
末级三极管功率太小了,建议用带散热片封装的三极管。

网友F:
来张原理图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目前手里边只有8550,8050之类了管子,我打算在淘一些

楼主:
10# rclong 哦,这样啊,我只试了1K的,回头试试10K的。

楼主:
11# william008 静态电流没测呢,射极加了1Ω的电阻负载,我打算调整一下静态电流,估计是因为静态电流太大所以很烫。

楼主:
12# sunshitao 原理图很简单,就是AB类的普通功放,很多资料上都有,我记得有网友还贴出了我用的这张原理图

网友G:
晶体管电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