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8位AD 做成9位分辨率方法

楼主(2011-12-07):
求助:两个8位AD 做成9位分辨率方法。9位的分辨率提高了,转换速率还能保持和8位一样高。应该怎样搞呢?求思路。。。谢谢

网友A:
2个AD的基准串接使用。

网友B:
直接一个10位的比两个8位的还便宜吧?

网友C:
直接把两个8bit结果加起来,就是9bit了

网友C:
0000 0000 + 0000 0000 = 0 0000 0000
0000 0001 + 0000 0000 = 0 0000 0001
...
1111 1111 + 1111 1110 = 1 1111 1101
1111 1111 + 1111 1111 = 1 1111 1110

网友D:
一个8位AD用过采样的方法做9位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E:
分辨率 不是精度,也不是有效精度,取多次后进行除法!
  要是你除个16位后,那你的分辨率可以说是16的

网友F:
电路会比较复杂,而且电路会引入误差,得不偿失。

网友G:
新手报到啦,威望大家多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