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布线等长问题请教

楼主(2011-12-07):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距离问题不大,可以的。

网友A:
差分时钟控制在+-50mil以下,严格的差分走线;
控制信以及地址线要和时钟线等长,线长不超过+-100mil.

至于数据线,没有必要和时钟线,地址线以及控制线等长。每8个bit也就是一个Byte及其对应的DQS,DQM为一组。

以32位DDR2为例:

其实一共可以分为五个组来控制走线长度:

其实一共可以分为五个组来控制走线长度:

第一组:时钟以及控制线,地址线,所有的走线等长,误差在+-100mil之间,时钟要求更高,该组走线长度不宜短于数据线长度。

第二组:Byte0(D0-D7)以及DQS0,DQM0为一组,要求等长,误差在+-100mil之间,可适当放宽。

第三组:Byte1 (D8-D15)以及DQS1,DQM1为一组,要求等长,误差在+-100mil之间,可适当放宽。_

第四组:Byte2(D16-D23)以及DQS2,DQM2为一组,要求等长,误差在+-100mil之间,可适当放宽。

第五组:Byte3(D24-D32)以及DQS3,DQM3为一组,要求等长,误差在+-100mil之间,可适当放宽

楼主:
误差在+-100mil,那不是最大差距达到了200mils,也就是5.08mm了?这个差距应该比较大了,我可以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