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2032在使用中的问题?

楼主(2011-12-07):
上图是CR2032的原理图,请问该图中的电池设计是否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望各位大侠指教啊。
现在关于该PCB成品板生产了一批,但在使用中发现从仓库中拿出来有几片成品板上电池已经放电完全了,但有很多一部分还是有电的,请各位大侠分析一下原因啊。

网友A:
图没错,要看你vbat脚消耗多少电流来算,放几个月 总是会耗光的,关键你看看VBAT引脚的功耗
还有种办法,2032用个塑料薄片 档下,装机使用的时候拔掉

楼主:
VBAT脚在工作时需要20us,放在仓库就放了2个月而已,就出现这种情况了。
之前有一次也是的,我们生产了100PCS,放仓库放了5个月左右,拿出来测试发现几乎所有的都没有电了,也给厂家测试过,他们只是说他们的电池属于完全放电,可能是我们的电路板有问题。

楼主:
装件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呢?或者是焊接电池的时候将其放电掉了呢?

网友A:
拿块板子(电池没电的哪种),找颗电池,电池附近各个节点的电流你测一边就知道了

楼主:
5#
你好,我拿了块PCB板子(电池没电的那种)测试了一下,输出电流确实很大,那会不会是MCU内部的RTC的差异呢?因为此时PCB板上其他部分根本就不工作啊,只有MCU内部的RTC在工作。请问考虑换一块MCU这样是否合理?

网友A:
传份你的MCU规格书看看,是否RTC需要配置的,仔细看看关于RTC这部分的说明

楼主:
好的啊,可是成品板生产完,并没有向MCU写程序啊

楼主:
JJJYUFAN
你怎么传给我啊

楼主:
我将没电的板子换了一个MCU,可以测下来还是外部需要电流很大,测试达到487uA;我测试好的板子,外部需要电池放电的电流很小,只有11uA左右。请问我该如何找这两款PCB板子的差异呢?还请大侠都指点啊

网友A:
测试下有程序的和没程序的耗电是否一样?

网友B:
一般CR2032的电量在200mAh左右,其使用时间与电流大小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使用CR2032这类纽扣电池时,限流电阻是很重要的。一般来说,RTC模块能够保持数据所需要的最小电流是非常小的(一般仅需几uA)。
在电脑主板上的实时时钟电路(RTC)也是使用的CR2032.但其一般取的限流电阻为10K。在你的设计中,限流电阻是150R,其静态电流过大,所以使用时间会很短。
综上,我建议增加R7的阻值至10K或者15K(当然应该根据你的MCU来最终确定)。

网友C:
电池问题应该不大,我们公司几百万太的订单都是这颗料,性能应该没问题,你可以从那个BAV70身上再看看

网友D:
LS说的对,看看是不是D1漏电太大了。

网友E:
生产的时候 电池引脚短路了 电池要最后装 当然最好要带绝缘片 用的时候抽掉

网友F:
在电脑主板上的实时时钟电路(RTC)也是使用的CR2032.但其一般取的限流电阻为10K。在你的设计中,限流电阻是150R,其静态电流过大,所以使用时间会很短。

耳鼻喉医院
武警南京医院

网友G:
个人觉得,就算没那个电阻也不应该出现情况啊,不知道你们这么讲是什么原因。

网友H:
实在断定不了就把VBAT脚断开放一下。这个方法简单吧。

楼主:
13楼:
你好,我将限流电阻换成10K的了,可是测得限流电阻上的电压达到900mV啊,换算成电流的话那就是90uA。当然这都是在板子没有通电的情况下测试的。

网友D:
13楼:
你好,我将限流电阻换成10K的了,可是测得限流电阻上的电压达到900mV啊,换算成电流的话那就是90uA。当然这都是在板子没有通电的情况下测试的。 ...
引用 楼主:

限流电阻没有必要取到10K,至少要在1K以下。
因为电流的消耗不取决于你的限流电阻,而限流电阻太大极有可能导致IC不能完成初始化,它消耗的电流反而会比正常备份电流要大。

网友I:
1 CR2032本身料问题, 似乎已被排除
2 MCU问题
   - spec 本身问题
   - 单品不良问题(可以和正常板子进行MCU互换测试)
   - 加载程序和不加载程序时工作状态不一致问题
3 D1问题(可通过和正常板子互换D1或者换别的型号确定)
   - D1部品不良
   - D1 反向漏电流过大(注意环境温度等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现在将那些电池很快就没电的板子重新下载程序后,发现限流电阻上的电压就变小了,电流在约在15uA左右。
不知楼上可以解释一下“加载程序和不加载程序时的工作状态不一致”,是否可以理解为MCU在装电池之前需要先设置其内部的RTC,否则就会使电池工作不正常呢。
另外,我该怎么比较与正常板子的MCU的差异呢?是通过测试静态时电池附近各个点的阻值吗?还请大侠多指教啊

网友J:
电路没错,
看你的CPU的RTC耗电量,
例如我用的STM32103RC/RTC大约1.6uA,理论计算是可以放置2年,一块实验板我放置了1年多了,电池还在3V以上。
原来控制器用的LPC2368量了电流大约46uA(这个芯片设计有问题,手册上承认了),理论计算才不到30天,我公司库房的全部电池都废了,出厂的都换了

先看看芯片手册

楼主:
我用的是NXP的LPC2378啊,手册上说激活模式下工作电流为20uA,现在测试了有几PCS已经比20uA大了好几倍了,不知道是不是MCU的问题?还是程序问题(所有的板子都没有烧写程序)?

网友C:
不过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的电池在存储过程中发生不可预知的短路等情况也可能出现这种状况,我跟电池供应商驻中国的FAE联系过,有这种状况的客户例子

网友K:
是不是电池正负极搭一起了,或是线路板上?

楼主:
也有这种可能,但这种可能发生的概率应该很小吧,每一块PCB板都是用防静电袋单独包装的啊,所以个人认为在这种条件下发生的概率是很小的

网友I:
回复 楼主:

菜鸟一个,互相探讨。
个人理解:
配置前和配置后管脚的状态是很可能不一致的。
做得好的MCU的话,各个管脚在配置前一般都是高阻态,不会有任何问题
不好的情况,比如某个管脚配置前不是高阻,而是有较大的漏电流,结合你的问题,如果这个管脚刚好是RTC电源管脚,就会造成你现在的结果了。
不过这种情况多发在IO管脚,电源管脚上的这种情况,不好意思经验有限,没有遇到过。
所以这里只是猜测一下这个可能性。

你可以多做几组验证:如果下载了程序的板子都没问题,没下的都有或者大部分都有这个问题的话,那我觉得很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I:
回复 楼主:

先调查一下入库前板子的状态:
是否加载过程序。
另外没有看器件datassheet,但激活状态感觉应该是板子工作状态或者至少程序下载过经过一次配置后的状态。把这个应该先搞清楚
如果你正常配置后还是有RTC电流过大的问题的话那就多考虑
1 程序配置是不是有问题
2 器件本身是不是有bug
3 battery socket或者二极管是不是有漏电或者短路
等情况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很感谢你的意见。
之前所有的板子生产好后并没有加载过程序。
我现在觉得你说的那个程序配置的问题我也比较赞同。

网友I:
回复 楼主:

也谢谢分享问题,又涨了一点知识。
如果有最终的结论的话,希望也能继续分享,让大家都学习一下。
比如可以从厂商那里得到更进一步的解说,或者你自己又做了一些确认实验。
另外,之前你说下载程序后电流会变小,大概在15uA左右。这个15uA是不是也有些大,如果是这个电流的话,那你的CR2032最多也只能用1.5年左右。

楼主:
请见LPC2378的参数:

其中IBATact就是VBAT脚上的电流啊

网友I:
回复 楼主:

看了一下器件资料,active mode应该是指器件处于工作状态的情况,这个时候VBAT通过主电源供电,电流大点没关系。你现在的问题是板子在储藏状态,也就是系统没有主电源的时候VBAT由CR2032供电时电流过大。
根据器件手册,VBAT给on board SRAM和RTC供电。
我不了解你的软件的实现情况,个人理解为了延长coin battery电池的寿命,应该在系统无主电源的情况下disable SRAM和RTC的功能。(如果你对RTC没有特别要求的话)或者至少disable SRAM的功能(SRAM需要refresh,应该会很费电)。
即软件下载后default状态应该是SRAM disable.
软件下载前耗电较大可能是因为chip初始状态没有disable这个功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可能我正好用的是旧版本的芯片吧。

网友I:
回复 楼主:

看这个说明很像我推测的,on die RAM在系统没有配置前就会要求电流,而不是默认处于disable状态。
不过这个问题很变态阿,根本没办法使用纽扣电池了。
anyway, 问题看来是搞清楚了,看来需要换芯片了。祝一切顺利。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