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醒]用PSOC3/5做设计时,模拟IO用得比较多时需要注意

楼主(2011-12-07):
如果IO资源用得比较多,尤其是模拟IO多,那么制板之前最好把工程编译一下,因为有可能通不过的。
帮客户搞一个案子,需要39个模拟IO+26个数字IO,照着客户的电路图分配资源和管脚,结果怎样都编译不过去,原因是creator没法找到合适的模拟路径(analog route),最后只能砍掉3个模拟IO,再把全部模拟IO和部分数字IO的分配去掉,让creator自由分配,才勉强通过,不过和原电路图对照就有很大差别了。

其实看看datasheet里的模拟路由图就能知道,模拟资源之间和外部IO的路由是通过模拟总线及上面的节点实现的,而总线宽度和节点数都是有限的,因此模拟资源用到一定量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
楼主说的极是!
cypress这个app(AN58304 PSoC® 3 and PSoC 5 – Pin Selection
for Analog Designs)很有用的,
大家需要的话也可以到这里下载
PSOC3/5 GPIO选择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70024

网友B:
用PSOC3/5做设计时,模拟IO用得比较多时需要注意--果真是经验之谈呀!

网友C:
我编译过使用35个模拟IO的工程,Creator 2.0 EA始终无法通过,但是Creator 2.0 正式版却可以编译成功(不过编译时间较长,用了大概7分钟)。貌似Creator 2.0 正式版更加优化了芯片内部 Analog Routing 的算法。楼主不妨尝试一下2.0正式版,看是否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D:
不错 的确是这样 楼主说的很对

网友E:
很好,提醒的很不错

楼主:
我编译过使用35个模拟IO的工程,Creator 2.0 EA始终无法通过,但是Creator 2.0 正式版却可以编译成功(不过编译时间较长,用了大概7分钟)。貌似Creator 2.0 正式版更加优化了芯片内部 Analog Routing 的算法。楼主 ...
引用 网友C:

多谢,你说的很对。我后来用2.0正式版编译通过了,但只能把管脚全部放开,让程序的fitter自动走线才行,结果管脚排布很凌乱,我尝试锁上几个管脚,稍微规整一下,都没法通过。
后来和客户商量,去掉了几个模拟IO和数字IO,这才通过。

网友F:
经验之谈 提醒的极是

网友G:
需要注意的地方还有很多呢

网友H:
很好,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些

网友I:
经验之谈,总结的不错,分享

网友J:
说的很好,经验不错

网友K:
经验都是在使用中积累出来的

网友L:
好经验,顶一顶

网友M:
多借鉴前人的经验 就能少走弯路

网友C:
呼吁后续版本的Creator能够添加 Analog Routhing 编辑窗口,让用户能够像用Designer一样可以手动自由的编辑模拟走线。

楼主:
据说之后的版本的确会有这个编辑窗口,现在还只能通过添加一些约束条件来优化模拟走线。

网友C:
Creator确实比Designer给力多了, 期待中...

网友N(2014-01-27):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O:
LZ的经验真心有帮助 借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