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流二极管的选型

楼主(2011-12-07):
大家经常用到继电器控制交流电路,问个弱的问题:比如继电器线圈是DC12V,大家一般都选择什么型号的二极管作为续流二极管。

楼主:
自己先顶起来

网友A:
1n4148是万金油

网友B:
4148的额定电流值不够,用4000系列即可。

楼主:
再顶,问题虽小,但是回答的人很少,细节很重要。

网友C:
只要电流够,反压够就行了

网友A:
继电器 4148 普遍够用了,便宜 体积小, 当然4001 4007也可以。

楼主:
相当一部分的电子工程师会选择4001 4007,但是没有考虑速度是否够?建议使用快恢复二极管或者肖特基二极管,请大家在讨论,注重细节才能设计出可靠的产品!

网友A:
用不着讨论啊,你继电器控制开关频率多少啊?就是4148 4001 4007 当然其他场合还是要注重速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