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们看过来,一个约束分组问题

楼主(2011-12-07):
X家给的一个例子,ucf中有如下约束:
timespec tsapa00 = from ffs(apa0/chfoundc) to ffs(apa0/sm) = tsrx00/2 ;
用PA观察约束结果如图:

ffs(apa0/chfoundc)存在,但是ffs(apa0/sm)并不存在。
apa0/sm是一个net.为什么不报错呢?

对分组的语法不甚了解,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存在的才对啊。
是你写的?还是工具生成的?

楼主:
这个例子是Xapp485
附件是模块apa0对应的vhdl源码
在PA中确实只有net apa0/sm,而无FF apa0/sm
fd_sm0 : fd port map (c => rxclk, d => sm_d, q => sm) ;
sm是工具认为的“apa0/sm”代表的FF的输出。

楼主:
我怀疑UCF中写ffs(apa0/sm_d),工具也会认成fd_sm0 而不报错
不知那篇文档说这个事。

楼主:
UCF中写ffs(apa0/sm_d),工具会报错。
写成ffs(apa0/fd_sm0)等同于ffs(apa0/sm)

楼主:
我的ISE版本11.5

网友A:
这个可以说是线延时,分组。我感觉时说分组这条线的延时是那么多

楼主:
我想知道apa0/sm是一个net名,
为什么ucf中可以写成ffs(apa0/sm)

网友A:
这个约束,这种语法我真没用过。不过感觉是说通过这条线到达这个寄存器的意思。

网友B:
还有猴版没用过的?

网友A:
还有猴版没用过的?
引用 网友B:

太捧我了

网友A:
:lol
引用 网友B:

;P

网友A:
怎么没有说法了?

楼主:
猴哥,我这个问题可用相关资料 or 上xilinx官网该搜索哪个关键词
btw 在等几天我到webcase上问

网友C:
13# GoldSunMonkey 猴版,厉害啊,呵呵

网友A:
猴哥,我这个问题可用相关资料 or 上xilinx官网该搜索哪个关键词
btw 在等几天我到webcase上问
引用 楼主:

参考这个~

楼主:
恩,问题解决了。这篇文档有个例子是这么说的:
NET "X" TNM_NET = BRAMS_PORTB( dob* ) groupB;
The TNM group groupB contains each B port driven by net X, if at least one output on that B port drives a signal matching the pattern dob*.
它说的是 B port drives a signal  而不是driven by a signal,
所以还真是ffs(apa0/fd_sm0)等同于ffs(apa0/sm)
因为FF apa0/fd_sm0的Q端net 就是sm

网友D:
哇塞 真是牛人啊

网友A:
:)
引用 网友E:

笑什么?

网友A:
哇塞 真是牛人啊
引用 网友D:

夸我?

网友A:
羡慕呀
引用 网友D:

羡慕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