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11精简开发套件自带资料简介

楼主(2011-12-07):
前几天终于回家了,拿到包裹,打开后是一块LM3S811精简开发板(Cut down version EVK),两根数据线,两张光盘,虽然没有显示屏和电位计,但学习ARM还是绰绰有余的。把资两张光盘拷到电脑上,一张是TILM3S811 EVK光盘,一张是IAR SYSTEM光盘,然后开始看资料。IAR只是工具,先了解板子才能用好工具。埋头拉车先得抬头看路,先分析下资料结构,事半功倍。

\Documentation
Quickstart-Eval-Kit-Keil.pdf介绍怎样用rvmdk建立一个项目,于是估计该开发板属于EKK了。

READMEFirst-LM3S811-Eval-Kit.pdf介绍怎样安装LM3S811 EVB驱动,这个会,不看了。
StellarisPSG.pdfTI该系列ARM芯片的选型列表,以后需要的时候再看

\Documentation\Device
下是LM3S811芯片介绍,现在不画板子,不用寄存器直接操作,不需要细看。

\Documentation\ARM
下是ARM指令等介绍,现在不用汇编寄存器操作,不要细看。

\Documentation\Application_Notes
是应用手册,等有了基础之后再看,要不然看了也白看。

\Hardware
是精简版开发板的电路图和PCB版图,要是需要使用板载LED或是扩展使用,那得仔细看看。

\Tools\FTDI
主要是驱动,目前还没想使用FTDI的其它功能,略过。

\Tools\Keil
rvmdk的安装程序,先装上,试用版32K也足够学习了,等哪天需要时再找个和谐文件也不迟。

\Tools\LMFlashProgrammer
是烧录程序,keil自带该功能,不装。

\Tools\StellarisWare
这是重点,先不管\Tools\StellarisWare\docs中间的两个pdf在解压到C:\StellarisWare中都有。下面开始分析C:\StellarisWare

C:\StellarisWare\docs
里面有5pdf SW-DRL-UG-6288.pdf外设驱动库用户手册,分管对外设有直接寄存器操作模式的\StellarisWare\inc 和软件驱动模式的\StellarisWare\driverlib

SW-BOOTLDR-UG-6288.pdf,介绍Boot Loader,调用外设驱动函数,是外设的一些基本代码示例,分管\StellarisWare\boot_loader
SW-EXAMPLES-UG-6288.pdf介绍各种例子,典型的有芯片外设例子\StellarisWare\examples\peripherals和开发板例子\StellarisWare\boards,其中开发板例子以工程的形式提供,可以直接运行。没有LCD作为人机交互,LED六个灯能代表的含义太少,重点关注URAT了。

是板子的固件开发包手册,感觉用处不大,\StellarisWare\tools介绍了sflash这个烧录程序,\StellarisWare\utils介绍各种ARM通用函数,比如算三角函数,平方根等,要用的时候再说。

       装完keil rvmdk,发现自带不少例子,打开C:\Keil\ARM\Boards\Luminary\dk-lm3s811\blinky,但版本较老,算了,不看了。
       资料不少,重点在于\StellarisWare\boards\ek-lm3s811\ek-lm3s811.uvmpw,搞懂这里面的例子,就差不多了。

网友A:
顶一个,板子到手了,去学习才是最重要的,呵呵,我现在就是开发板一大堆真正去学一个个的学完的,没几个。

网友B:
**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啊,楼主加油加油

网友C:
楼主拿到的板子是两根数据线和两张光盘,为什么我收到的是一张光盘和一根数据线啊!LM3S811精简开发板
大家的情况都是什么样的

网友D:
过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