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菜鸟学习M0第二十一帖——M0+温湿度传感器

楼主(2011-12-07):
最近没有怎么在玩M0了惭愧  传一个前一阵弄得 用助学板进行温湿度采集的
代码
main函数
/*---------------------------------------------------------------------------------------------------------*/
/* */
/* Copyright(c) 2011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include "includes.h" //包含所需的头文件
/*************************************************************************************
** Function name: main
** Descriptions: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define Slave_Add 0xB8 //器件地址
#define Time 600
FATFS fs;
FIL file;
FRESULT res;
uint8_t Last_time =0;
uint8_t RW_Buf[6][40];
uint8_t Rrad_Buf[10];
S_DRVRTC_TIME_DATA_T Curren_Time;
int32_t AD_Value;
UINT rr;
uint8_t Command[3] = {0x03,0x00,0x04};//功能代码:0x03读传感器的多路寄存器 0x00 起始地址 0x04读取的寄存器个数
uint8_t Recive[20]= {1,1,1,1,1,1,1,1,1,1,1,1,1,1,1,1,1,1,1,1};//接收代码: Recive[0]功能代码 Recive[1]返回字节数 Recive[2] 湿度高字节Recive[3]湿度低字节 Recive[4] 温度高字节Recive[5] 温度低字节
uint16_t count1 = 0;
uint16_t AM23_Temp;
uint16_t AM23_Humidity;
float x,y;
int main (void)
{
uint8_t funselect= 1,i;
Set_System(); //封装一些初始化模块
if(DrvGPIO_GetBit(E_GPA, 13)== 0) //检测SD卡是否插入
printf("SD卡已插入\n");
else printf("SD卡未插入\n");
while(SD_Init()!=0) //等待SD卡初始化完成
{
DrvSYS_Delay(600000);
printf("等待SD卡初始化\n");
}
printf("初始化成功\n");
res = f_mount(0, &fs); //注册工作区
if(res == FR_OK) //如果注册工作区成功
{
res = f_open(&file, "test2.txt",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打开文件
switch(res)
{
case FR_OK: //如果"li.txt"存在,关闭文件
printf("文件存在\n");
f_close(&file);
break;
case FR_NO_FILESYSTEM: //如果文件系统不存在,格式化SD
printf("文件系统不存在\n");
res = f_mkfs(0 , 0, _MAX_SS);
printf("%d",res);
case FR_NO_FILE: //如果"LI.txt"不存在,创建该文件并写入初值
printf("文件不存在\n");
if(f_open(&file, "test2.txt", FA_OPEN_ALWAYS | FA_WRITE) == FR_OK)
{
f_printf(&file, "%s\n", "温湿度记录");
f_close(&file);
}
break;
default: break;
}
f_mount(0, 0); //关闭工作区
}

res = f_mount(0, &fs);
/*f_open(&file, "li.txt", FA_OPEN_ALWAYS | FA_WRITE);//打开文件li.txt
f_lseek(&file, f_size(&file)); //将指针移到文件末尾
f_printf(&file, "%s\n", "李晓旭文本文档...");
f_close(&file);//关闭文件li.txt */

/*if(f_open(&file, "book1.txt", FA_OPEN_ALWAYS | FA_WRITE) == FR_OK)
{
f_printf(&file, "%s","内容");
}
f_close(&file);*/

f_mount(0, 0);//关闭工作区

while(1)
{
if(ShowPage == 0)
{
switch(funselect)
{
case 1:WriteStringToLCM(1,0,"->");
break;
case 2:WriteStringToLCM(2,0,"->");
break;
case 3:WriteStringToLCM(3,0,"->");
break;
case 4:WriteStringToLCM(4,0,"->");
break;
default:break;
}
WriteStringToLCM(1,1,"1.日历");
WriteStringToLCM(2,1,"2.小说");
WriteStringToLCM(3,1,"3.游戏");
WriteStringToLCM(4,1,"4.测试");

while(ShowPage == 0)
{
KeyCode = GetKey();
switch(KeyCode)
{
case KEY1_DOWN_USER:
{
if(funselect<4) funselect++;
else funselect= 1;
WriteStringToLCM(1,0," ");//清选择表头
WriteStringToLCM(2,0," ");
WriteStringToLCM(3,0," ");
WriteStringToLCM(4,0," ");
switch(funselect)
{
case 1:WriteStringToLCM(1,0,"->");
break;
case 2:WriteStringToLCM(2,0,"->");
break;
case 3:WriteStringToLCM(3,0,"->");
break;
case 4:WriteStringToLCM(4,0,"->");
break;
default:break;
}
}
break;
case KEY2_DOWN_USER:
{
switch(funselect)
{
case 1:ShowPage = DatePage; break;
case 2:ShowPage = BookPage;break;
case 3:ShowPage = GamePage;break;
case 4:ShowPage = MusicPage; break;
default:break;
}
}
break;
default:break;
}
}
}
if(ShowPage == DatePage)
{
DrvRTC_Read(DRVRTC_CURRENT_TIME, &Curren_Time); //读取当前时间
value = read_temp();//读取当前温度
value = value/10;
WriteCommandToLCM(0x01); //清屏指令
delay_ms(10);
WriteStringToLCM(1,0,"星期 晴 C");
WriteStringToLCM(2,0," 年 月 日");
WriteStringToLCM(3,0," 时 分 秒");
//WriteStringToLCM(4,0,&RW_Buf[3][0]);
switch(Curren_Time.u32cDayOfWeek)
{
case 0:WriteStringToLCM(1,2,"日");break;
case 1:WriteStringToLCM(1,2,"一");break;
case 2:WriteStringToLCM(1,2,"二");break;
case 3:WriteStringToLCM(1,2,"三");break;
case 4:WriteStringToLCM(1,2,"四");break;
case 5:WriteStringToLCM(1,2,"五");break;
case 6:WriteStringToLCM(1,2,"六");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ShowPage == DatePage)
{
WriteStringToLCM(3,6,"秒 ");
DrvRTC_Read(DRVRTC_CURRENT_TIME, &Curren_Time); //读取当前时间
value = read_temp();//读取当前温度
value = value/10;
if(value >100)
value = 99;
WriteValueToLCM(1,5,"%1f",value);
//WriteValueToLCM(4,0,"%2f",value);
WriteValueToLCM(2,0,"%2d",Curren_Time.u32Year);
WriteValueToLCM(2,3,"%2d",Curren_Time.u32cMonth);
WriteValueToLCM(2,5,"%2d",Curren_Time.u32cDay);
WriteValueToLCM(3,1,"%2d",Curren_Time.u32cHour);
WriteValueToLCM(3,3,"%2d",Curren_Time.u32cMinute);
WriteValueToLCM(3,5,"%2d",Curren_Time.u32cSecond);
KeyCode = GetKey();
switch(KeyCode)
{
case KEY1_DOWN_USER:
{
ShowPage = 0;
funselect = 1;
WriteCommandToLCM(0x01); //清屏指令
delay_ms(10);
}
break;
case KEY2_DOWN_USER:
{}
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ShowPage == DatePage)*/
}/*if(ShowPage == DatePage)*/
if(ShowPage == BookPage)
{
WriteCommandToLCM(0x01); //清屏指令
delay_ms(10);
WriteStringToLCM(1,2,"电子书");
WriteStringToLCM(2,2,"人生.txt");
WriteStringToLCM(3,3,"作者—路遥");
f_mount(0, &fs); //注册工作区//注册工作区
f_open(&file, "book1.txt",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打开电子书记事本
while(ShowPage == BookPage)
{
KeyCode = GetKey();
switch(KeyCode)
{
case KEY1_DOWN_USER:
{
f_close(&file);//关闭电子书记事本
f_mount(0, 0);//关闭工作区
ShowPage = 0;
funselect = 2;
WriteCommandToLCM(0x01); //清屏指令
delay_ms(10);
}
break;
case KEY2_DOWN_USER:
{
WriteCommandToLCM(0x01); //清屏指令
delay_ms(10);
for(i=1;i<=4;i++)//
{
f_read(&file,&RW_Buf[i][0],16,&rr);
printf("%s\n",&RW_Buf[i][0]);
WriteStringToLCM(i,0,&RW_Buf[i][0]);
}
}
break;
default:break;
}

} /*while(ShowPage == BookPage)*/
}/*if(ShowPage == BookPage)*/
if(ShowPage == GamePage)
{
WriteCommandToLCM(0x01); //清屏指令
delay_ms(10);
WriteStringToLCM(1,3,"游戏");
WriteStringToLCM(2,0,"->1.贪吃蛇");
WriteStringToLCM(3,1,"2.俄罗斯方块");
while(ShowPage == GamePage)
{
KeyCode = GetKey();
switch(KeyCode)
{
case KEY1_DOWN_USER:
{
ShowPage = 0;
funselect = 3;
WriteCommandToLCM(0x01); //清屏指令
delay_ms(10);
}
break;
case KEY2_DOWN_USER:
{}
break;
default:break;
}

} /*while(ShowPage == MusicPage)*/
}/*if(ShowPage == MusicPage)*/
if(ShowPage == MusicPage)
{
WriteCommandToLCM(0x01); //清屏指令
delay_ms(10);
WriteStringToLCM(1,3,"测试");
WriteStringToLCM(2,0,"湿度:");
WriteStringToLCM(3,0,"温度:");
count1 = Time-3; //为了每第一次进来都读一次
Last_time = 80;
while(ShowPage == MusicPage)
{
DrvRTC_Read(DRVRTC_CURRENT_TIME, &Curren_Time); //读取当前时间
if(Last_time !=Curren_Time.u32cSecond)
{
Last_time = Curren_Time.u32cSecond;
count1++;
}

if(count1>=Time-2) //每3分钟采集一次温湿度值
{
if(count1 == Time-2) //长时间(大于4秒)没读取温度值 待下次再要读取时 必须读两次
{
I2C_Write_N_Byte(Slave_Add,Command,3);
delay_ms(10);//等待
I2C_Read_NByte(Slave_Add,Recive,8);
delay_ms(10);//等待
}
if(count1==Time)
{
count1 = 0;
I2C_Write_N_Byte(Slave_Add,Command,3);
delay_ms(10);//等待
I2C_Read_NByte(Slave_Add,Recive,8);
delay_ms(100);//等待
AM23_Humidity = (Recive[2]*0x100+Recive[3]);
AM23_Temp = (Recive[4]*0x100+Recive[5]);
x = AM23_Humidity;
y = AM23_Temp;
printf("%d",AM23_Humidity/10);
printf(".%d\n",AM23_Humidity%10);
printf("%d",AM23_Temp/10);
printf(".%d\n",AM23_Temp%10);
WriteValueToLCM(2,3,"%1f",x/10);
WriteValueToLCM(3,3,"%1f",y/10);

res = f_mount(0, &fs);//注册工作区
f_open(&file, "test2.txt", FA_OPEN_ALWAYS | FA_WRITE);//打开文件TEST2.txt 写属性
f_lseek(&file, f_size(&file)); //将指针移到文件末尾
f_printf(&file, " %02d",AM23_Humidity/10);//AM23_Humidity/10
f_printf(&file, ".");
f_printf(&file, " %d\n",AM23_Humidity%10);//AM23_Humidity%10

f_printf(&file, " %02d",AM23_Temp/10);//AM23_Temp/10
f_printf(&file, ".");
f_printf(&file, " %d\n",AM23_Temp%10);//AM23_Temp%10

f_close(&file);//关闭文件test2.txt */
/* f_open(&file, "test2.txt",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打开文件TEST2.txt 读属性
while( f_gets(Rrad_Buf, 10, &file) )
{
//WriteStringToLCM(4,0,Rrad_Buf);
printf("%s\n",Rrad_Buf);
}
f_close(&file);//关闭文件test.txt */

f_mount(0, 0);//关闭工作区
}
}
KeyCode = GetKey();
switch(KeyCode)
{
case KEY1_DOWN_USER:
{
ShowPage = 0;
funselect = 4;
WriteCommandToLCM(0x01); //清屏指令
delay_ms(10);
}
break;
case KEY2_DOWN_USER:
{}
break;
default:break;
}

} /*while(ShowPage == MusicPage)*/
}/*if(ShowPage == MusicPage)*/

}/*while*/
}/*main*/

这就是在第二十贴基础上更改的  工程就不 传了  就那个工程就可以了

下面上图

楼主:
hw_config.c文件
#include "includes.h" //包含所需的头文件
#define Enable_SPI_CS DrvGPIO_ClrBit(E_GPA,14)
#define DISABLE_SPI_CS DrvGPIO_SetBit(E_GPA,14)
/*************************************************************************************
** Function name: Set_System
** Descriptions: 封装一些初始化模块
** input parameters: count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Set_System(void)
{
RCC_Configuration(); //配置系统时钟

GPIO_Configuration(); //配置GPIO

USRAT_Configuration(); //配置TIMER

InitButtonVar(); //按键初始化

TIMER_Configuration(); //配置TIMER

RTC_Configuration(); //配置RTC

I2C_Configuration(); //配置I2C模块

LCMInit(); //初始化液晶
}
/*************************************************************************************
** Function name: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系统时钟源设置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UNLOCKREG(); // 对写保护位操作时 需要一次向0x50000 0100写入 0x59,0x16,0x88,
DrvSYS_SetOscCtrl(E_SYS_XTL12M, 1);// 与其 SYSCLK->PWRCON.XTL12M_EN = 1; 等同
// PWRCON寄存器(这些寄存器在上电复位到用户解锁定之前是锁定的)除了 BIT[6]位其他位都受写保护
// 解除这些需要向 0x50000 0100写入 0x59,0x16,0x88,
// 令PWRCON寄存器的BITP[0]为1(即设定12M外部晶振)
delay_ms(100); // while (DrvSYS_GetChipClockSourceStatus(E_SYS_XTL12M) != 1);//等待外部12MHZ晶振就绪
LOCKREG(); // 向“0x5000_0100”写入任何值,就可以重锁保护寄存器
}
/*************************************************************************************
** Function name: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GPIO配置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
{
DrvGPIO_Open( E_GPA, 13, E_IO_INPUT );

DrvGPIO_Open( E_GPC, 8,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 E_GPA, 2, E_IO_OUTPUT ); //DB0~DB7
DrvGPIO_Open( E_GPA, 3,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 E_GPA, 4,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 E_GPA, 5,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 E_GPA, 6,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 E_GPA, 7,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 E_GPA, 8,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 E_GPA, 9,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 E_GPC, 15,E_IO_OUTPUT ); //RS
DrvGPIO_Open( E_GPC, 6, E_IO_OUTPUT ); //R/W
DrvGPIO_Open( E_GPC, 7,E_IO_OUTPUT ); //EN

DrvGPIO_Open( E_GPB, 14, E_IO_INPUT ); //按键端口设置为输入
DrvGPIO_Open( E_GPB, 15, E_IO_INPUT );
DrvGPIO_Open( E_GPA, 0, E_IO_INPUT );
DrvGPIO_Open( E_GPB, 10, E_IO_OUTPUT );//蜂鸣器引脚设置为输出
DrvGPIO_ClrBit(E_GPB,10); //关闭蜂鸣器
}
/*************************************************************************************
** Function name: USRAT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USRAT配置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USRAT_Configuration()
{
STR_UART_T param;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UART_CLKSRC, 0); //使用外设时注意必须设置该外设的时钟 设置USART的时钟源为外部12MHZ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UART0); // 复用功能引脚设置
param.u32BaudRate = 9600; // 波特率 9600
param.u8cDataBits = DRVUART_DATABITS_8; // 数据位
param.u8cStopBits = DRVUART_STOPBITS_1; // 停止位
param.u8cParity = DRVUART_PARITY_NONE; // 校验位
param.u8cRxTriggerLevel = DRVUART_FIFO_1BYTES; // FIFO存储深度 1 字节
param.u8TimeOut = 0; // FIFO超时设定
DrvUART_Open(UART_PORT0, ¶m); // 串口usart0开启、结构体整体赋值

}
void TIMER_Configuration()
{
DrvTIMER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TMR0_CLKSRC,0); //使用外设时注意必须设置该外设的时钟 设置TMR0的时钟源为外部12MHZ

DrvTIMER_Open(E_TMR0,1000,E_PERIODIC_MODE); //设定定时器timer0的tick周期,并且启动定时器:定时器通道 TMR0 每秒1000次 周期模式

DrvTIMER_SetTimerEvent(E_TMR0,10,(TIMER_CALLBACK) Timer0_Callback,0); //安装一个10ms定时处理事件到 timer0通道

DrvTIMER_EnableInt(E_TMR0); //使能定时器中断 //TIMER0->TCSR.IE = 1

DrvTIMER_Start(E_TMR0); //定时器timer0开始计数 //TIMER0->TCSR.CEN = 1;
}
void Timer0_Callback (void)
{
KeyPro(); //按键扫描 该函数在 button.c 中实现
}
void SPI_Configuration()
{
DrvSYS_SetIPClock(E_SYS_SPI1_CLK,1); //使用外设时注意必须设置该外设的时钟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SPI1); //复用功能引脚设置 设置引脚为SPI功能
//此功能是用来打开SPI模块。它决定了SPI工作在主或从模式,SPI总线时序 和每传输比特长度
//指定SPI端口为SPI1 并配置SPI1为主模式 TYPE1总线时序(时钟的空闲状态为低;在串行时钟的下降沿驱动器的数据,在串行时钟上升沿锁存数据) 8位传输
DrvSPI_Open(eDRVSPI_PORT1,eDRVSPI_MASTER,eDRVSPI_TYPE1,8, FALSE);
DrvSPI_DisableAutoSS(eDRVSPI_PORT1); //禁止自动片选功能
DrvSPI_SetSlaveSelectActiveLevel(eDRVSPI_PORT1, eDRVSPI_ACTIVE_LOW_FALLING);
DrvSPI_SetEndian(eDRVSPI_PORT1, eDRVSPI_MSB_FIRST); //配置SPI1传输比特的顺序:优先发送/接收MSB
DrvSPI_SetClockFreq(eDRVSPI_PORT1,300000,300000);
}
/*************************************************************************************
** Function name: I2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I2C配置(注:一些配置都在 读写I2C的子程序里了)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I2C_Configuration()
{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I2C1);//注意:在使用引脚特殊功能时 必须进行复用功能引脚设置(此时I2C1引脚为开漏输出)
DrvGPIO_SetBit(E_GPA,10); //在使用之前需将 I2C1_SDA 置高
DrvGPIO_SetBit(E_GPA,11); //在使用之前需将 I2C1_SCL 置高
}
/*************************************************************************************
** Function name: I2C_Start_Chec
** Descriptions: 启动I2C并检测是否应答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ack or nack
** Returned value: none
*************************************************************************************/
uint8_t I2C_Start_Chec()
{
DrvI2C_Open(I2C_PORT1, 100000); //打开I2C1功能,并配置 I2C总线时钟为50KHZ (该函数进行了四舍五入操作)
/* Parameters:port - [in] I2C_PORT0 / I2C_PORT1 */
/* u32BusClock - [in] I2C bus clock frequency (Hz) */
DrvI2C_Ctrl(I2C_PORT1, 1, 0, 0, 0); //设定I2C控制位 START
/* Parameters:port - [in] I2C_PORT0 / I2C_PORT1 */
/* start - [in] 1:Enable / 0:Disable I2C开始 进入主机模式 */
/* stop - [in] 1:Enable / 0:Disable I2C停止 */
/* intFlag - [in] Wrtie '1' to clear this flag (I2C_SI) */
/* ack - [in] 1:Enable / 0:Disable 应答位 */
delay_ms(10);//等待
while (I2C1->CON.SI == 0); //查询中断标志位 SI 如果忙则一直等待
return I2C1->CON.SI;
}
/*************************************************************************************
** Function name: I2C_Stop
** Descriptions: 停止I2C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I2C_Stop()
{
DrvI2C_Ctrl(I2C_PORT1, 0, 1, 1, 0); //清标志位 SI 并STOP
DrvI2C_Close(I2C_PORT1); //关闭I2C1功能
delay_ms(10);//等待
}
/*************************************************************************************
** Function name: I2C_Write_N_Byte
** Descriptions: I2C向写count个字节函数
** input parameters: 从器件地址:address 要写入的字节首地址:P 写入的字节个数count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I2C_Write_N_Byte (uint8_t address,uint8_t *P ,uint8_t count )
{
I2C_Start_Chec();

//I2C1->DATA = ;
DrvI2C_WriteData (I2C_PORT1, address);//发送从器件地址
DrvI2C_Ctrl(I2C_PORT1, 0, 0, 1, 1); //清标志位 SI 并使能应答 2011-11-28
while( I2C1->CON.SI == 0 ); //查询中断标志位 SI

while(count)
{
//I2C1->DATA =*P; //发送待写内容
DrvI2C_WriteData (I2C_PORT1, *P); //发送写入的数据
P++;
DrvI2C_Ctrl(I2C_PORT1, 0, 0, 1, 1); //清标志位 SI 并使能应答
while( I2C1->CON.SI == 0 ); //查询中断标志位 SI 如果忙则一直等待
count--;
}
I2C_Stop();
}

/*************************************************************************************
** Function name: I2C_Read_NByte
** Descriptions: I2C读出N单字节
** input parameters: 从器件地址:address 存放读出字节的首地址:P 读出的字节个数count
** output parameters: DATA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I2C_Read_NByte ( uint8_t address,uint8_t *p,uint8_t count )
{
uint8_t data;
I2C_Start_Chec();

DrvI2C_WriteData (I2C_PORT1, address| 0x01); //发送从器件地址 读时最低位置一
DrvI2C_Ctrl(I2C_PORT1, 0, 0, 1, 1); //清标志位 SI 并使能应答 2011-11-28
while( I2C1->CON.SI == 0 ); //查询中断标志位 SI 如果忙则一直等待

while(count)
{
data = 0;
DrvI2C_Ctrl(I2C_PORT1, 0, 0, 1, 1); //清标志位 SI 并使能应答 2011-11-28
while( I2C1->CON.SI == 0 ); //查询中断标志位 SI 如果忙则一直等待
*p = DrvI2C_ReadData(I2C_PORT1); //读数据
data = DrvI2C_ReadData(I2C_PORT1); //读数据
//printf("%d\n",data);
p++;
count--;
}
//printf("%d",0xf3);
I2C_Stop();
}

楼主:
说我超限制了 只能拿二楼来发了
具体功能 采集温湿度 并保存到sd卡中

网友A:
顶一下,起个哄!

网友B:
经过鉴定:
楼主已无人品问题!!!

只要不作弊,不违反规则,为何放弃选美???
怕得奖,怕别人说你为了钱????

好!!!
下次俺在二个月内的基础上,在加上有俺或你自己提供最多三篇的参赛笔记!!!

以后新生选美也如此,这样就杜绝了外行看数量的弊病!!!

谢谢你的想法使俺有更好的规则制定的方法和对策!!!

网友B:
楼主请注意:
    学习什么不重要,重要的在于自己掌握了多少,学到了什么技能。
既然参加了TI的活动,也应该好好学习,上传更多的笔记!!!
    不要认为俺推广新唐的M0俺就介意你再去TI学习,那就小看菜农了!!!
记住俺说的人品问题!!!
    有时间也学点园地的LOOK,李老师的LOOK早已可以在M3上应用。
我们先在新唐的M0上实现,然后再向其他领域扩展。
    再我将组成网络团队,如有兴趣可以参见。

祝好!!!希望拿下TI的$100,为园地和群里的网友争光!!!

菜农 HotPower@126.com 2011.12.8 于雁塔菜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丝毫不会怀疑老师所说的人品问题也不怀疑老师会介意我玩TI的产品,因为老师一直鼓励我学习,也帮我顶贴,我最近不论TI的还是M0都没怎么玩了,呵呵TI的奖品就算了,向老师说的为了学习而学习,不是为了奖品而学习。TI的我以后有时间会继续玩的。呵呵谢谢老师
老师说的LOOK我也看了看 因为没有C++基础 看起来比较费劲啊 有时间一边看一边学习C++吧
老师真辛苦啊 昨晚又没怎么休息啊 注意身体啊

网友C:
兄弟给力啊  支持

网友D:
顶!我好象也有买过2个温湿度传感器,不知和楼主的型号是否一样。

网友E:
非常的给力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 3Q

楼主:
回复 网友D:
烈火哥  我的型号是 AM2311 I2C接口的 好像还有AM2301单总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