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CY8CKIT-002 Mini Prog3原理图啊?急急急

楼主(2011-12-07):
谁有CY8CKIT-002  PSoC  MiniProg3原理图啊?
或者知道它的原理也可以,我的 MiniProg3的VTARG 和GND连接外部的 短路了,但是里面是正常的,我想把它修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原理图还真不好弄,或者你在cypress网站建个case问一下试试。

网友B:
你还是让 CY 的人帮你换 吧,这样靠谱点!

网友A:
呵呵,楼上说的靠谱。不过楼主真给弄明白了也是惠及大众的事

网友C:
连接外面的短路了是指接口部分吗?
楼主怎么判断的外面短路,里面正常呢?
详细的原理图网上确实没有,2楼和3楼的方法你都可以试一下

楼主:
回复5楼:我用万用表测的连接外部的VTARG和GND是短路的,
然后5V烧写可以,调试不可以,电源老是断掉,
低于5V的烧写和调试都不存在问题,所以我猜是链接外部的坏了,里面的是正常的,

而且软件烧写和调试时提供电源的指示灯是对的

网友D:
你可以要求cypress换个新的
http://www.cypress.com/?id=4&rID=53752

网友C:
7楼真好,相信能解决楼主的烦恼

楼主:
回复7楼:真的可以吗?按照它的说法,我好像是这样的情况,我完全没有任何外接电源,纯粹用电脑和烧写器给目标板子供电、烧写、和调试,然后它自己就突然挂了~~对了可以问下MINI PROG3的烧写和调试的操作步骤吗?今天刚寄来个新的,我都不敢用,郁闷啊~~~

楼主:
这个非常有用,可以说明我是无辜的啊,回头给你高分哈,谢谢
7# jxin

网友C:
回复 楼主:

里面会附一个使用指南,没有的话你可以看看这个

Miniprog3 User Guide.pdf

楼主(2012-04-16):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有了,问题也没继续,原理图发来了,可是好复杂,我放弃了,暂时就这样,案子已经稳定,等大批量生产时再说,O(∩_∩)O谢谢

网友E(2014-11-17):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有了,问题也没继续,原理图发来了,可是好复杂,我放弃了,暂时就这样,案子已经稳定,等大批量生产 ...

能分享一下miniprog3原理图吗?

网友F:
miniprog3的原理图还真不好找。

网友G(2019-10-13):
我们的miniprog3也遇到问题了,无法烧写了.可以共享下原理图吗?1963119824@qq.com谢谢